X5032的快速进给维修,请教

楼主(2011-06-02):
有一台X5032的机床更换老化线路,更换完出现以下故障
(1)在主轴不开启的情况下,开快走刀,快走为点动,运转正常。
(2)在主轴开启的时,开快走时,松开按钮,机床仍然快速移动,不能停。
请高手分析一下故障。

楼主:
每人会啊!高手呢》?
哎,自己动手吧

网友:
你看看快走的电磁离合器是不是在主轴开启的时,开快走时电磁离合器还在吸合状态。如果机械方面没动就查电箱里的快走电磁离合器处。

楼主(2011-07-06):
是有一个行程开关碰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