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加工用什么材料的刀具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1-06-02):
Cr12加工用什么材料的刀具加工效率高?
请求高手指教

网友:
冷作模具钢么。工作硬度一般在59-63HRC之间。这么高的硬度除了磨其他加工方式基本上只能用硬质合金刀具了。

网友:
指的是火前还是火后加工呀?

网友:
便宜的就用ys8和yt726,焊接刀,

网友:
用瑞典车刀
我们加工suJ2轴用的也是这种车刀

网友(2014-05-12):
咋样了?
铸钢cr用什么合金刀加工?

网友:
优质铣刀供应商    qq629633334     电话1866232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