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园锥体怎么下料,有计算公式吗?

楼主(2011-06-02):
做园锥体怎么下料,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正圆锥吗?是的话就简单,以圆锥的母线(即斜线)长度为半径画一圆,保证所裁的扇形的弧长等于圆锥底面圆的周长就行了,角度自己算一下

网友:
一种是锻料加工,一种是直接切料加工,你需要说的再明白一些

网友(点评):
发在钣金加工板块,应该是后者~

网友:
你自己看看吧,这里说得有

网友A:
个人觉得这样更简单!

网友B(2011-08-26):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样更简单!

我和你的计算方法一样!可是问什么我们公司的工程师说我的下料图有出入呢!上直径r=1050,下直径R=1200,高度为18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的计算方法一样!可是问什么我们公司的工程师说我的下料图有出入呢!上直径r=1050,下直径R=1200 ...

要考虑厚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厚度的问题

厚度是5mm,我算出的角度还是和他的不一样,劳您费神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