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磨钻头?不是用不长就是钻不动

楼主(2011-06-02):
加工45#工件,一般都是5mm钻头,可我就是磨不好,钻起来不是用不长就是钻不动。请教经验吩咐的,教教怎么磨

网友A:
这个你看看吧,看懂了,你自然也就会了

网友:
要学吗?我教你。QQ476765031

网友:
5MM和45钢,应该好磨的,你是什么钻头,要买上工的呀!磨的时候两个钻刃角度稍微大点,大概115度这样!不要加大前角,,后角不要太小,这样钻头刃口没强度了!在钻孔转速时,45刚,如果不是那个小厂的杂材料了,正常应该有600-800,转速过高,过低也不耐用,,关键一点就是钻头质量,正品上工的5MM也不贵,也就几元一个,,,,

网友:
我也想学啊,楼上的下载不了啊

网友:
旁边放个标准。多练习。

网友B:
这个材料多的是,自己多看看,多练练,重要的是两边平衡,后角要修磨,5mm的钻头不小了,应该很好磨的,我磨1.4的,那个才叫难呢

网友(2011-11-14):
引用 网友B:
这个材料多的是,自己多看看,多练练,重要的是两边平衡,后角要修磨,5mm的钻头不小了,应该很好磨的,我磨 ...

可以用放大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看吧,看懂了,你自然也就会了

下载了,谢谢你!

网友(2012-03-16):
放在工具磨上磨吧,后角可能要自己修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看吧,看懂了,你自然也就会了

自己开贴好不好?回复帮人还要骗分也好意思.手快又被扣三分,懒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