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数车的,现在要突破瓶颈了,请教

楼主(2011-06-02):
     我学数车的,现在到了一定的瓶颈了。怎么说呢,工件外形都能加工出来了,但要达到很高的精度总不是那么随心。求大侠们指点迷津,怎样可以提高自己。还有请大家推荐一下对我目前的状况有用的书籍,主要可以提升在工艺和了解机床性能、以及把他们和加工精度结合运用的。再次拜谢!!

网友:
我不是搞加工的 以前有接触过一些零件的跟踪生产,发现有很多人做的零件都是由于大意导致的零件加工错误,所以我觉得,做加工最重要的还是要仔细。另外要熟悉自己的床子。知道自己床子能搞出什么样的东西,有时要通过人为的纠正才能得到更好的精度。呵呵 ,个人愚见 不要见笑!

楼主:
怎么会呢,呵呵!你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一样的问题,握手。。。。

网友:
技师书籍

网友:
多练,多看,多听,精度上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方法,就是精车留余量方法,比如车外径30-0.02的园,最后精车一刀留1MM的量,第一件你对刀时要把实测值减小1MM,这样加工完成以后外圆会大,然后改刀补,在精一遍,这样可以避免让刀,照成废品,我是这麽做的很少出废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对刀时要把实测值减小1MM,这样加工完成以后外圆会大”
---------不明白为什么实测值减小,加工就变大?什么叫让刀?(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你对刀的时候 量是25   你在对刀测量就输入24
这样车出来不就是26了吗,
简单点就是 你量出来多少 对到的时候就输多少  然后在刀补出来1MM    (U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U-0.01   而不用X-0.01     ???我也是个新手,大侠谢啦

网友:
在下也是新手,大侠愧不敢当
我表达能力不好啊,要不加我Q吧,名称就是我号码

网友:
你想要达到什么精度?那个和刀具、材料、床子自身精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正在学习数控车床,应该要认真去干活

网友:
影响加工精度的原因很多,如何根据工件形状选择合适的装卡方式和选择合适的加工刀具,这一经验积累是新手变老手的必经过程。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我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