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 5.0中加速键设置

楼主(2011-06-02):
我以前用的SW。现换个地方要用PRO/E了。请问有没有那位大佬在使用中,自已定议PRO/E中常用命今的加速键/快速键,有设置过的请予以分享哟.谢谢

网友(2011-08-28):
什么是加速键?

网友:
映射键··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网上有教程。以拉伸为例:工具-----映射键---新建-----L(自己想要的按键)-----录制----点选拉伸按钮,设置基准···(除移动串口外其他操作步骤将被记录)------停止--------确定----------关闭。。下次按下L(所设置的键时自己操作之前记录的步骤)

网友:
顶楼上的,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
我玩软件很少用到快速键,甚至键盘都很少用,都是直接点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