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82大螺母,我们的工艺做出来不合格

楼主(2011-06-02):
我公司现一客户要一螺母。
材料10#硬度HRC65渗碳层0.15-0.5MM
我司现在工艺毛坯----车螺纹------渗碳----表面处理
螺纹变形,不合格。
请教类似加工方法。

网友:
你可以选用40Cr,渗碳处理,螺纹不会变形,你选的材料不好

网友:
哦,对了,渗碳处理后,光洁度会降低一级的,所以呢,这个件车螺纹后在渗碳,就不好精加工了,你可以在加工螺纹的时候提高一个等级,渗碳层在0.15到0.3之间为宜

网友:
材料不对,因为渗碳的硬度高了,建议更换材料,或降低渗碳的硬度。

网友:
呵呵,渗碳之后必须要淬火才能达到所需要的硬度,这显然是不行。我个人认为可以用离子氮化来处理,材料可以选择渗氮钢,加工精度高一点,最后氮化,因为加热温度低,所以变形也小,再加上前面的加工精度比一般的要高,所以这里可以抵消,至于具体的工艺,可以做实验,当然得保证自己的利润。

网友:
估计怕天空落下个陨石,把螺母砸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