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顺序是什么?

楼主(2011-06-02):
特别是这个零件的斜孔怎么加工啊,以什么为定位基准,各位高手帮下忙啊,出个主意,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看不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图片,呵呵,我是个新手,还不太懂

网友:
孔要求不具体

网友:
图纸不太清楚,先锻打成型,先占小头中心孔,再调头粗车104等和中心孔,在粗车后调质处理,再精加工。然后钻和铣。

网友:
噢,斜孔是个油孔,可做一个45度夹具从中间台阶处往里占。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楼主!

网友:
支持五楼师傅的意见!

网友:
这张图纸存在很多最基础的错误

网友(点评):
你好像是兴业机电的 ?

网友:
1.打两端中心孔
2.两顶尖装夹精车外圆。
3.夹外圆75处粗车台阶面
4.调质处理
5.精车
6.用钻孔(量大用钻套)
7.用20的孔和一个台阶面定位别一端顶尖顶铣键槽。

网友:
其实这个工件并不难加工,只是加工过程中注意一下同轴度就可以了。

网友:
整根轴的精度要求都不高,车、铣、钻就行了
那个斜孔如果量少不值得做工装的话,夹在万能分度头上,调45°角直接顺孔根部钻就行了,钻玩一个分度头摇180°再钻另一个

网友:
我也不会啊,唉!!!!!!!!!!

网友:
太简单了 真的
 这东东都拿来问  有水准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那个夹具怎么做

网友:
这个零件是不是有点联轴器的性质啊,或者是某个镗模之类的传递大扭矩的镗杆输出轴之类的零件啊,我感觉有点像,如果是的话,干嘛不用40CR的啊45钢的我感觉会坏的

网友:
你把QQ给我,有时间我画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啊 389962208 麻烦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做一个工装 个斜孔 上铣床  铣床的机头可以白角度的  用最大外圆上的 20的精孔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学习,不发表意见。。。。。。。。

网友:
       粗车就是为了去除大量毛坯,为什么孔不能钻过再调质呢 ? 调过质再钻不加剧钻头磨损吗 。不提高成本了吗 ? 为什么孔都加工了。图纸还留那个中心孔呢 。是不是为了精车也能用?新手学习。

网友:
这个斜孔没有严格的位置度要求,设计工装,很容易就可以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