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腊月的黄牛等诸位老师:关于多色机可否这样改进

楼主(2011-06-02):
腊月的黄牛等诸位老师:

我是刚接触胶印机的新手,有个莽撞的想法,向各位老师请教:
关于多色机型能不能改一下,就是用一排叼牙抓紧纸张,从第一机组(色组)一直到最后一个机组(色组),中间不需要经过多个牙排的纸张交接。

我想: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整机的成本会有较大的下降,印刷速度会提高,调试也会更简单,方便用户使用。

另外:据说高宝印机可能有类似的机型,请对此机型了解的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了!!!

楼主:
谢谢老鹰老师的评分,能否给指点一下!!!

楼主:
继续请教:我只是偶发奇想,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关键在于链条牵引牙排不易控制印刷精度,我倒有个简单的方法解决精确定位。
各位老师,等待指点啊…………

如果我的表述不清楚、不专业,请各位老师提示、提问。谢谢!!!

网友A:
罗兰的机器有链传动精确定位的应用,但是要考虑生产成本,装配工艺解决了,那加工工艺的成本会很高,最终的结果不一定能够降低机器的生产成本,这是要综合考虑的。你的思路很好,就怕实现起来固定资产投资太大,精度要求无法达到。不妨说说你的思路共同探讨。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是根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样的机型,不过是数码印刷机,惠普的,用的电子油墨,纸张只咬一次,几色就印几遍,可以印出水晶网点,没有对位精度问题。多组墨辊在一起,用的电子油墨,不需要菲林,也不需要PS版,价格在100万美元左右,7色的,适合打样
我曾做过配套用的前处理设备,给美术纸、合成纸淋膜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的指点,我得想一个办法,把我的思路说清楚。以便各位老师指导。

正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兰的机器有链传动精确定位的应用,但是要考虑生产成本,装配工艺解决了,那加工工艺的成本会很高,最终的 ...

我的想法中:链条只是起传动作用,印刷纸张的精确定位不可能单纯依靠链条。
如链条真的能精确定位,就必然如您所言“那加工工艺的成本会很高”。

等我弄清怎样发图片,再向各位老师详细汇报。

楼主:
我的初步想法是:就是用一排叼牙抓紧纸张,从第一机组(色组)一直到最后一个机组(色组),中间不需要经过多个牙排的纸张交接。
这样改的好处是:
减少或不用交接滚筒,同时减少或不用复杂的牙排开闭牙凸轮装置,每个牙排可以安装更多的叼纸牙,延长使用时间。
安装调试更简单。

弊端是:
因为要在滚筒两端加链条齿轮,所以整机宽度要加宽3---5厘米,可能会对滚筒的加工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整机成本上升(大约上升多少我搞不清楚???)。

网友:
发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不知是不是说的这种?

楼主:
谢谢少校发图,我说的不是这种结构。
我说的是 (腊月的黄牛) 老师所发的帖子(四色胶印机)中6楼的结构(见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0774&extra=page%3D1    )
只不过我的设想是:用循环运转的链条(链条上安装8组以上的牙排)取代图中那4个大的交接滚筒和各个压印滚筒上的交接牙排。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了,这种是数码印刷机,最新技术,无菲林,无PS版,而且可以做到全轮转。只是说明一下符合你说的不用交接递纸的情况。

楼主:
请教9楼的少校师傅:
你是怎么把图片发上来的?我画了张草图,但不知道怎么发上来!!!

谢谢!!!

楼主:
谢谢少校的点评。
在此特向各位老师请教……怎样发图片?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帖的时候找到相应选项,按照提出操作就行

网友(2011-11-24):
等候你的新思路,如果能够实现,那可真是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