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罐水口烘烤问题

楼主(2011-06-02):
中间罐水口烘烤  要求采用负压形式 用中间罐烘烤的的热量来加热定径水口 望行业的高手回复 最好附图解释

网友:
不知道你的定径水口的长度,一般采用采用负压的加热水口的都会在在中包附近有风机和管道将水口下制作一加热炉。用套管将水口和加热炉连接,中报烘烤时打开风机这样烘烤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