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细长轴两头键槽加工

楼主(2011-06-02):
我先用800*500*500的加工中心加工20根2000MM的细长轴 两头是直径40+0.02-0长100mm的轴 同轴度为0.03 中间是直径70的毛料钢管  现要在这个40+0.02的轴上加工键槽12*40深度是5+0.02的两个键槽 要求直线度为0.02 求教这给直线度这么保证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我现在10小时只能加工四到五个 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
弄个图上来或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先调直,保证轴的直线度0.02内,虎钳夹持,每件都要找中心。这种件我们加工过,一小时可以出2件。

网友:
10小时只能加工四到五个那也太慢了。在两头直径40的轴头上架一副等高的V型铁,然后将轴直线正找好,再用压板将两个V型铁压紧,剩下的就是来回装夹工件,进行加工,同轴度没问题,如果这样加工,你那加工中心就小了,换其他立式或卧式都可以,只要工作台够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机床行程是多少的 是进口机还是国产的

网友:
那些都是吓人的公差,敢问2米他怎 么检查0.02的直线度,我这经常做,先坐一头,然后另一对,用水平尺打下水平就行了

网友(点评):
他们是日本企业 有专用三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们用的是哈斯VF-9立式加工中心 (2134 x 1016 x 762毫米) 的xyz行程,美国产的,在上海、北京有专卖店

网友:
两头做,有2米了!要的 了那么搞你的 精度吗

网友:
40mm直径长度2米直线度0.02mm估计热胀冷缩也超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