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咋样提高粗糙度

楼主(2011-06-02):
我开的是数控立车,加工一轴承孔(安装轴承的孔)要求粗糙度1.6可我加工的粗糙度都在3.2左右。求:咋样提高粗糙度?

网友:
主轴转速提高,进刀量减慢

网友:
使用光刀精加工呀,还有就是安装一个砂轮,磨内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社友,进给量、背吃刀量、主轴转速。三者咋样影响粗糙度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允许在立车上保证1.6。能详细介绍下光刀加工吗?谢谢

网友:
原来楼主是立车。为什么不把活说清楚。主轴转速高,进给量小,用硬质合金刀。刀尖要带点圆弧。主轴转速高,采用大的进给量,用硬质合金宽刃光刀。主轴转速低,采用大的进给量,用高速钢宽刃光刀。无论什么光刀,都要必须把刀刃研磨。如果你的刀刃不好,刀的前面不光洁,活肯定不行。我一般是油石背。很费劲的。光刀车出像纸一样的铁屑时,就说明刀接近完美了。一次吃刀量不要太大,我个人车到最后几刀就不看尺寸了,凭感觉控制床子,多多找窍门吧

网友:
这个我要去教科书上找找,我记得金属切削与加工上面有各种量的计算公式,以前学校学习过。。

网友(点评):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光刀与普通的车刀有啥不同啊?小弟第一次听说光刀。

网友:
就是带有修光刃。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磨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领导不让啊!感觉车出1.6难啊!现在正在摸索啊!谢谢社友们的帮忙!

网友:
走刀量小了,转速高了,就像绕线圈似的越密越光啊,不是干车床的,个人的理解

网友:
楼主很谦虚了!
提高粗糙度的方法很多:提高主轴转速、减小进刀量和吃刀深度,刀尖改圆弧,用直刃刀,刀尖保持锋利,合适刀具角度(如增大前角),还有工艺安排--适当分配吃刀深度,最后一次走刀不做吃刀,等等。具体要看你的效果和条件,以你实际情况为准。

楼主:
工艺参数与刀具几何角度。还有其它的影响因素吗?小弟想彻底了解,望大侠们多给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切削加工时影响表面粗糙度的因素主要有几何因素和物理因素两个方面:
一、几何因素
       刀具相对于工件做进给运动时,在加工表面留下了切削层残留面积,从而产生表面粗糙度,残留面积的形状是刀刃几何形状的复映,(公式不会输入)呵呵,由公式可得:减小进给量、主偏角、副偏角,增大刀尖圆弧半径就可减小残留面积的高度,进而减小了工件表面按粗糙度值。
二、物理因素
     在切削工程中刀具的刃口圆角及后刀面的挤压与摩擦使金属材料发生塑性变形而使理想残留面积挤歪或沟纹加深,因而增加了表面粗糙度
      在加工塑性材料(如低碳钢、铬钢、不锈钢等)是,容易出现及血流和林茨,使加工表面粗糙度恶化,所以,单从物理因素来看,应该加工使得塑性变形,避免机械流和林茨,因而有以下因素:
      1、切削速度:
       塑性:切削速度较低时,容易产生积屑瘤和鳞刺;高速切削时,变形的传播速度小于切学速度,表面塑性变形小,因而见笑了粗糙度
       脆性;其塑性变形小,主要形成崩碎切屑,切削速度影响较小
      2、工件材料性质
       塑性:刀具与加工表面的挤压与摩擦产生大的塑性变形,切屑离开工件时的撕裂,所以,韧性越好,塑性越大,越粗糙
       塑性;切屑崩碎留下麻点的粗糙度
       材料相同时,其内部晶粒越粗大,越粗糙,因而加工前可正火、调质
      3、刀具几何形状、材料、刃磨质量:
      增大前角(切削轻快,降低塑性变形程度)、增大后角(减少摩擦),减小粗糙度值;
      刃倾角影响实际前角
      4、其他:
      如用冷却润滑液,减少塑性变形和摩擦,降低温度
哎呦,打字好累啊,里面不免有错别字,我也懒得改了,反正都是学机械的,应该都能看懂,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

楼主:
谢谢。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教科书上说过车削是可以达到1.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0.8的车削面的粗糙度对照块。难加工啊!

网友:
去买机夹刀片,山特的,修光刃刀片,效果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社友,我们有用机夹的刀块(小三棱柱共六个刀刃)。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