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跟油缸轴怎么连接?

楼主(2011-06-02):
一液压放料机,用油缸使它撑紧钢卷,总行程132mm,伸进去62mm,拉出来时露出70mm,跟油缸轴要怎么连接,螺纹连接吗?有些油缸的行程只有100mm呢?

网友:
你知道你在问什么,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抱歉,没法回答你。

网友:
用螺纹连接或抱紧,侧面夹紧也行,螺纹连接最省空间

网友:
油缸轴以螺纹连接最普遍,但是也有法兰和铰接式的。你这里要做轴向运动,应该是以螺纹连接较为合适。至于行程,你选择的油缸的行程必须大于需要的行程,否则无法实现动作要求的。

网友:
楼主:你究竟想知道什么?是连接还是调行程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调行程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明确啊!

网友:
看不懂,等待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