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挡圈问题

楼主(2011-06-02):
请教下系统压力在180BAR,是不是静密封O型圈是不是最好加挡圈?书上写的大于100bar要加挡圈,而且我公司的液压缸外泄露,拆开检查发现是O圈被环切开,应该是挤破的.原来没见挡圈,现在想加,但是不知道挡圈用什么材料好,聚四氟乙烯(书上写的)是不是软了点? 还有高度厚度怎么设计好?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很多品牌挡圈跟O形圈是配套的,直接买回来就行,但沟槽的宽度要加大,也有确定的值。聚四氟乙烯塑料也挺硬的

楼主:
那挡圈的型号可以根据O圈的内径和线径查出来咯..?  以前没查过,上哪查呀?好像没看到有挡圈的标准呀.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一点介绍,不过不怎么详细,在上面好像挡圈与轴孔的尺寸有个关系,能用于指导自己制作挡圈。对具体厂商,是配套的,直接说带个挡圈,具体尺寸有没有就不清楚了,也不是很重要,沟槽的尺寸对了就行,而厂家已经设计好了挡圈尺寸,放进去,可以保证效果。可以看一下各个品牌的样本手册,再具体向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
本论坛有资料,你们怎么不用Y型圈?

楼主:
多谢多谢,只是O圈的设计,用Y圈有没影响哦?

网友:
这个你得咨询一下别人,我以前好像在哪看过。

网友:
180bar压力不算很高,加不加挡圈都可以,关键是看你的密封圈的硬度和强度,我建议采用92度的NBR和85度的氟胶或改用四氟O圈!

网友:
用用氟胶吧,压力不高,可以不加挡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只是180BAR的压力,还是不小吧,我已经申购了氟橡胶的O圈和挡圈,等结果出来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2个厚的PTFE就行了,才18MPa

楼主:
请问下O圈凹槽深度是2.75的,如果选用线径2.62的,那不是没有压下量了? 进口老外的东西,附的图有错?

网友:
请问挡圈和o圈需要同种材质吗?

网友:
用聚四氟或聚甲醛,至于厚度有专门的挡圈标准可以查找

网友:
18MPa,加不加都可以,挡圈材料不在软硬,而是要能保护O形圈,当然太软了肯定不行,挡圈就算略有挤出也无所谓,只要大致形状还在就还能用。

楼主:
最近进展,我拆开油缸检查发现O圈沟槽的实际尺寸与图纸有出入,图纸上没有沟槽的具体尺寸,但有O圈的型号:34*2.62    。而拆开发现实际O圈为34*3.5, 实际沟槽尺寸为槽深2.75,(内径35,外径40.5),槽宽为4.3.  也就是说我用34*2.62的O圈的话,能装挡圈,但是槽太深了,没压缩量,起不到密封的作用,  用34*3.5的,装不了挡圈, 我试用将1mm的挡圈装进去,但是是o圈34*2.62对应的挡圈,外径没有超过O圈34*3.5的外径, 起不到挡圈的作用,而且装上去后再次出现泄漏.  问一个老液压专家,他认为是沟槽与液压缸导向断面靠得太近,也就是说沟槽的边缘就是30°的边缘,两条线的间隙太小了,基本上是一条线, 现在不知怎么办? 明天想要用34*2.62的o圈,槽深用生料带来补充,但是这样的话,挡圈由于内径增大,斜切口处有一定间隙(断开),我担心O圈会在此处为突破口被挤出,并撕开挡圈。想用36*2.62的挡圈,外径又太大(挡圈外径42,缸内径应该为41),请教各位给个建议,五个缸已经全部泄漏了,换了好几次密封了,效果都不理想,求救!

网友(2012-05-30):
请问液压管接头公制螺纹挡圈尺寸标准大家有吗?烦请给我一下  mikema@nbscytekinternational.com

网友:
没看懂,我们的25obar我看也就是用O型圈呀,没什么呀

网友:
如果O型全安装槽比较宽的话,O型全容易扭曲,最好加挡圈。如果槽宽合适就不需要加的。

网友:
180BAR压力还可以,但是只用O圈足以。

网友:
做四氟材料就可以

网友:
O型圈在静密封情况下,承受的压力也很高。前几天我在做一个液压缸强度试验时,由于高压胶管接头的O型圈损坏,当时没有合适O型圈,就找了一个端面直径大的O型圈代替(加不上挡圈),结果在压力升到50MPa时O型圈就坏了,试了好几次结果都一样。只好又卖标准的O型圈和挡圈,才完成实验。所以,O型圈在静密封情况下,承受的压力肯定大于有关资料10MPa的规定。

网友:
180bar压力不算很高,可以不加挡圈,可能是你径向配合间隙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进展,我拆开油缸检查发现O圈沟槽的实际尺寸与图纸有出入,图纸上没有沟槽的具体尺寸,但有O圈的型号:3 ...

看的比较迷糊,用2.62的O圈装入2.75深4.3宽的槽中不管加不加挡圈都会泄漏啊,你这个压力不加挡圈是没有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在沟槽尺寸的设计上,像我们用2.65“O”圈的话,槽深一般为2槽宽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