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张纸的送纸飞达,请教

楼主(2011-06-02):
关于单张纸的送纸飞达有朋友做过吗?发几个类型的简图讨论一下。

楼主:
没有人设计过类似的吗?

网友:
我有看過德國的舊型送紙設備體積不會很大是利用真空吸引再加上輸送桿搭配送紙可靠度很高
沒見過卡紙現像

网友(点评):
很多种的,滚轮的,打印机式的,皮带+真空,吸风轮+真空,凸轮+真空吸盘,只是速度不同,稳定度不同,价格差很多

网友:
这个要看纸张的 厚薄了
薄得用第一张 真空加皮带加吹风
厚的可以用 挡板滚轮的

网友:
这样的一般在印后加工机械和小胶印机上用,大幅面单张纸印刷机上没法应用。

网友(点评):
最后那种是用在A3纸数码打印机上用的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A:

1.  送纸的 150克以上,这个比较稳定
2. 高速的 小于A3纸张的用皮带的,150张/min,可能你不信,看下第二张叠的间距就知到了

网友(点评):
150张/min也算高速?

网友(2021-06-08):
有号码能给我留一个吗    823488789   QQ

网友(2021-09-10):
没设计过,过来看看

网友(2021-12-06):
这个东西不要发图纸到群里,容易被白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