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筒纸印刷机的送料,收卷,自动张力问题

楼主(2011-06-02):
关于卷筒纸印刷机的送料,收卷,自动张力,有做过轮转印刷机的朋友吗?

网友: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具体一点

楼主:
送料的对边跟自动张力是如何做的?

网友:
纸张的对边可以用自动纠偏控制吧,自动张力我现在的方案是前后拉带压花轮控制的,成本低,但是遇到纸张厚度变化的时候,就要重新编数了

网友(点评):
你是用拉带压花轮来读出纸卷的线速度来控制转速吗?

楼主:
容易控制吗?为什么不用气动张力或磁粉离合呢?

网友:
PLC可以做到,气动跟离合力我觉得太麻烦了。

网友:
前后压花轮中间有个时间差,用时间差来控制张力

网友(点评):
不太理解,不知压轮是怎么用的?能否详细说?

网友:
我用几张图片来说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发的这种图我不知做过多少,放料的做过:气动制动器+压力感应器自动张力的,磁粉离合器+压力感应器自动张力的,还有自制的超轻型气动制动器,收料的气动离合器,自制的也做过好多,成为厂内的标准件来用了。收卷除了用气胀轴,还自制过多种纸管快速夹头,都成为厂内的标准件来用。还做过直径25.4MM的气胀轴。

网友:
前后压花轮都是类似这种结构,用PLC来控制的话,目前发现在突然速度变化过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拉断纸一类.然后在机头与机头之间加支撑辊来作补偿.
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方案,我也希望能发现更简单解决办法

楼主:
看不太明白,楼主的照片带手柄的光轴不是上面装偏心轮来压紧胶辊的吗?

网友:
不用偏心轮,用摇臂,胶辊装摇臂上面,摇臂中间是支撑轴,光轴上铣个扁方.

网友(点评):
明白了,用的是偏心轮+杆杆结构,要微调的话,轴外端装蜗轮蜗杆,用过,不太好用,行程有限,只是做为压紧滚花轮送料用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结构我一般都是用气缸带动力臂,下面装限位的微调凸轮

楼主:
这样摇臂不是要用双拉簧拉紧?
以前用过,不太稳定,两弹簧力不均时,会造成一边松一边紧,纸卷跑偏。
我以前的做法是主动轮用直纹滚花轮,压紧轮包胶,是偏心轮,偏心轮上加弹簧,可调弹力,两个行程,一个是手柄扳开摇臂放料用(摇臂两档或三档定位),一个是靠弹簧压紧纸张,弹力可调,很好用。

网友:
你说的这个那是原来我公司十几二十年前用的方法了

网友(点评):
在商标机上用的比较广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虽然说起来这种压紧的方法是不错.但是偏心轮脱胶的现象还是常见.

网友(点评):
没发现过脱胶,外圈是滚针轴承上直接包优力胶,没脱过啊?怎么会脱 ?

网友:
供应商私下换胶水

网友(点评):
你可以要他的材质报告,还有回来检测橡胶硬度,包得太硬的话可能也会脱,一般来说80度以下没脱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做的设备都用在什么机子上呢?轮转胶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凸版和凹版印刷机,分条机复卷机,涂胶机,裱褙机,凡是做卷料加工的需要高精度对位的都会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卷筒纸胶印机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没用过,轮转胶印机其实做不到全轮转,是进进退退的那种吧,算是半轮转胶印机,好像拉料和放料都有由伺服电机驱动的。俺也不在行,要请高手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全轮转呀!我们就用!都是进口的!贼贵贼贵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贴个图来,PS版没有接口吗?能不能对原理作下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PS版肯定有接口!橡皮布可以没接口!不过我们的还是有接口的的!接口很窄!国外最窄能做到1mm!

像自动给纸、张力控制、自动纠偏、都是配套的,直接购买的!图片暂时没有!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些供应商!我们用的自动给纸机是美国的MEG、张力控制跟自动给纸一样也是ME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用的自动纠偏是台湾的,自动张力是用的日本三菱的

网友(2011-07-03):
在这里面卷筒纸胶印机对张力控制要求是最高的所以设备贼贵贼贵的。

网友(2012-11-16):
我们做胶印轮转印刷机,张力控制和纠偏控制是关键

网友(2017-04-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用的自动纠偏是台湾的,自动张力是用的日本三菱的

帅哥,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教程,谢谢!

网友C(2021-09-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发的这种图我不知做过多少,放料的做过:气动制动器+压力感应器自动张力的,磁 ...

高速的120m/min的做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120m/min的做过吗?

现在卷筒纸数码印刷机都是这样的最大速度可达140,不过喷头速度也就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用的自动纠偏是台湾的,自动张力是用的日本三菱的

你太厉害了,请教一下:速度达到120m/min,收放料用伺服电机,还要用磁粉刹车吗?用了三菱的自动张力系统,还需要浮动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卷筒纸数码印刷机都是这样的最大速度可达140,不过喷头速度也就120

浮动辊和驱动辊为什么不直接用气缸压,而要用一个连杆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