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焊接床身主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请多指教

楼主(2011-06-03):
本人正在设计大型加工中心Z向和X向焊接床身,公司鼓励创新和改动,我很想把这两个床身做好,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多提点建议。(和大多数为机床行业奉献毕生的人一样,我的梦想是做好中国的机床)

网友:
焊接床身对热稳定性,动态性能,抗振性能要求很高,应尽量用封闭结构,少用开放式结构。3D参数化建模,然后用有限元分析,找到潜在的失败因素,边设计,边修改,来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时效时效!!!

网友:
设计焊接机架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的可焊性(尽量选含碳量低于<0.25%的碳钢或<0.2%的低合金钢,2.合理的布置焊接(焊缝应位于低应力区,以获取承载能力大,变形小的构件),3.提高机架的抗振能力(钢材得吸振能力远低于铸铁,所以设计时你必须要考虑到),4.合理选择机架截面形状及合理布肋,5.提高焊口抗疲劳能力和抗脆断能力,6.材料得经济性和焊接时的可操作空间.总之要想得很多很多.做设计不要过于急躁,心要细,眼界要放开,多听他人得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提到的几点我很关注,我用proe建模,结构已经完成,现在就是除了焊接工艺外的抗震性和热稳定性等不知道怎么才是合理的,这个是否用有限元分析也可以完成。(本人有限元底子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我们公司的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时间进行自然时效。一个是热处理,再就是精加工前震动时效处理。这样应该是能去掉大部分的焊接应力,不知道具体操作的时候会到达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很好,您提到的1246点我已经注意考虑进去了。第3点抗震性好还是不好,怎么去判断还需要前辈指点,是否有这方面可参考的资料。第5点中焊缝的疲劳和脆断是否和焊缝所开的坡口有一定的关系,我所了解的这种大件一般是先点焊,然后再按照一定顺序满焊,所以我们这边设计基本以角焊为主了,也不开坡口,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本人是在学习中,前辈帖子后面提醒的几点晚辈很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这本书我在论坛上看到,由于分不够没能下下来,所以想办法淘了本纸质的,最近正在研究。写的很细,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应再出新的版本,将旧的东西修改修改,紧跟当前焊接工艺的发展就更好了。但是感觉现在做机床的人好像写书的并不多了。

网友:
尽量少焊缝,少拼接,最好是能整张板下料,不要把焊缝都聚到一起!

网友:
很想下这密集,就是分不够啊,努力吧。多谢了。

网友:
焊接的时候也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

楼主:
是的,焊接技术不但关系到焊接质量而且也是控制变形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