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 动力换挡变速箱升级改造纪实

楼主(2011-06-03):
去年BAUMA展会接到不少厂家要求参与其变速箱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的项目的邀请,有装载机,推土机,叉车,拖拉机厂家等。近来一直忙碌,自己忙不说,员工也没得闲,心里真是过意不去。聊聊变速箱改造吧,会开车的越来越多,希望让大家多自动换挡变速箱感兴趣。

在展览会上一家北方的矿用车动力换挡变速箱厂引起我们公司的关注。搞变速箱的都知道,国内重载车辆的变速箱多是干式离合器,湿式离合器的变速箱基本都是进口品牌。用油液冷却的,称为湿式离合器,动力传递平滑柔和,使用寿命长。用空气来冷却的称为干式离合器,使用寿命相对较短。

离合器是用来切断或传递发动机的动力。切断动力是便于换档,传递动力是让车辆前进。离合器分为主动磨擦片和被动磨擦片。主动磨擦片通过齿轮与发动机曲轴连成一体;被动磨擦片也是通过齿轮与变速箱的主动轮连成一体。一般离合器都有多片主动磨擦片和多片被动磨擦片,二者为同心圆,间隔置放。离合器有三种工作状态:第一种是接合状态,即主动磨擦片与被动磨擦片在弹簧和活塞的作用下接合在一起,发动机的动力被传送到变速箱;第二种是分离状态,启动换挡开关后,作用在主被动磨擦片上的压力被释放,主动磨擦片与被动磨擦片转变为分离状态;第三种状态是磨合状态,主动磨擦片与被动磨擦片处于半接合,半分离分离状态,动力传递处于过渡状态。

楼主:
一次矿用车变速箱升级改造纪实

据厂家讲主要产品是生产矿用车的动力换挡变速箱,搞变速箱的自动换挡已经三年了,离合器烧结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产品经过几次更新换代,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月初,我们携带仪器对该厂的台架试验的变速箱进行了检测。这是个5档的变速箱,我们制作了一个过渡板,安装在原有液压换挡阀和变速箱壳体之间,并在过渡板上制作了各档离合器的测压口,并安装了压力传感器。
工厂工程师与现场工人第一次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了自己变速箱各档离合器接合的状态。运行试验中可以清楚听到,前进三档和倒退二档换挡时噪音较大,从动态压力曲线可以看出,换挡时脱档离合器的分离压力降至4-3.5公斤时,进档离合器开始接合升压。其它档位的最低压力在2公斤左右。听厂方人员讲,这两档离合器烧结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我问道离合器的分离压力是多少时,竟无人知晓。看到在场人员疑惑的样子,知道遇到“丈二和尚”了。

变速箱离合器压力在线检测

这是三档换挡离合器接合压力周期曲线,数轴为压力bar,横轴为时间ms,第1条曲线为二档离合器分离压力,第2条为三档离合器接合压力,可以看到两者交叉点位于4bar,二档离合器未彻底分离,三档离合器就开始接合升压,导致换挡干扰。

网友(点评):
很痛心,国内厂家不知其所以然的产品很多

网友(点评):
“测量师”是“设计师”的眼睛。

网友(点评):
“测量数据”是“西方科学”研究的材料,空口说白话不好使。

网友(点评):
回无能:楼主这个例子,关键是设计师”自己根本就不清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设计师对产品in有了一定的预期之后,“测量师”是“设计师”的眼睛。不然,眼睛看到了脑子依旧不清楚

网友(点评):
对变速箱技术改造感兴趣的社友可参考下列链接文件获得更多信息,欢迎大家拍砖。 关于各种变速箱的资料汇集及目录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4

楼主:
工程机械动力换挡变速箱升级改造纪实

好在随机应变,耍个小聪明是我的强项,我们请求厂方在变速箱输出主轴端安装个车用制动器。厂方挺痛快,安排工人用了半个小时将手制动盘安装完毕。一切就绪,重新开机试验,与以往不同的是,接通前进一档后我们要求工人手拉制动盘加载,若主轴转速异常就松开制动盘,以防憋电机。此时我们将总压力阀调到0后,以0.1公斤级数逐渐升压,当加到2公斤,工人感觉主轴已略有动力,升到2.1公斤时,主轴克服制动开始慢速旋转,但升到2.2公斤时主轴克服制动开始快速旋转。工人松开制动盘任其高速运转。这时在场人员议论纷纷,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离合器分离压力、接合压力应该是多少了。
在上述试验中看出,压力2.2公斤时为接合状态,主轴克服制动力快速旋转;2.1公斤时为磨合状态,主轴克服制动力慢速旋转;2公斤以下为分离状态,主轴处于惯性旋转状态,若略加制动力,则停止转动。

楼主:
离合器烧结问题原因已经明确,现在要做的是调整机械换挡阀的换挡时机,保证离合器在压力降至2公斤以下后在升压接合。其实调整延长换挡时机正是机械换挡阀的瓶颈,通常为了迁就各换挡阀的时机,保证柔性接合,不得不牺牲换挡周期。经检测发现,档位换挡周期长达2-3秒(见附图)。由于行驶中由于换挡周期过长导致的减速冲击已经投诉不断,因此现有换挡阀系统已无调整的余地。
高科技是双刃剑,结果竟是如此残酷。厂方提出是否能提供新方案更换整个换挡系统。慎重起见,在回应厂方要求之前,我们只能将试验结果及改造方案通告公司总部请求评估后再做处理。

离合器换挡周期7.8秒-11秒,3200ms。换挡曲线很好看,但3秒才挂上档?

若知详情,下回分解。

网友(点评):
对变速箱技术改造感兴趣的社友可参考下列链接文件获得更多信息。 关于各种变速箱的资料汇集及目录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514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值得学习的范文

网友:
分析的很好,很有水平的问题解决之道,
知其所以然

网友:
呵呵,不错,赶过来学习!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回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楼主高手
楼主的实验看完了感觉很简单,可是很多厂家这样的实验都不做,整天瞎鼓捣,劲没少费,还没啥成效。
厂家的问题找到了,楼主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呵呵

网友:
没有了?等的心急呀,我就喜欢做实验来说明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上了这样好的菜,坚决要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是做变速器的?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厉害,、好像很高技术啊

网友:
等待下文........学习中

网友:
复杂的东西写得很简单易懂,赞一个!

网友:
跟着后面学习 啊

网友:
呃,未完,待续……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虽然在学校学了点皮毛

网友:
好方法,长见识,呵呵,不是灌水哦

网友:
来学习  膜拜啊  嘎嘎嘎

网友:
看到懂啊,路过,仍然得谢谢LZ的分享。

楼主:
解决问题,先得知己知彼。让我们先来了解目前变速换挡阀的状况。
目前国内动力换挡变速箱的电液换挡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机械调压阀和电液换挡阀。
机械调压有多种形式,压力控制,蓄能器调压,节流缓冲等。其作用通过三阶段完成换挡,快速充油、缓冲保压,逐渐升压,1,快速充油:阀开启,快速向离合器空腔充油,使其处于磨合状态
2,缓冲保压:阀减少开口,缓冲大流量充油的压力
3,斜率升压:阀微动调节离合器油缸的升压特性,模拟踏板慢松离合的过程使离合器柔性接合,逐渐升压直至升至最高压力,实现车辆换挡起步。
离合器结构图

图1压力控制器

图2,节流缓冲阀

楼主:
待续2,国内变速箱的性能特点

机械调压+电磁换挡系统
这种电液换挡系统有如下弱点
一,国产阀多数是仿国外的,例如仿德国ZF,但制造设备落后,制造工艺差,导致机械液压阀质量不稳定,
二,机械减压阀只能模拟起步档升压特性,压力曲线单一,
三,由于升到高速档是受制于机械减压阀的单一升压特性,高速升档、降档会产生停顿感。

网友:
显然是ZF公司WG180操纵阀原理图

网友:
楼主所说的矿用车变速器厂家是不是贵州的

网友(点评):
不是贵州的,目前在运行试验中,厂家不希望公开。

楼主:
续3,国内变速箱发展与现状

前面介绍的机械缓冲阀+电液换挡阀的换挡系统,也称为微电子控制的半自动化电液变速操纵,是80年代各厂家相继从德国、美国、日本引进技术开发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为了改变工程机械落后的局面,开始引进工业先进国家的变速箱制造技术。
1989年四川齿轮厂率先引进了美国CAT公司的动力换档变速箱、液力变矩器技术,1992年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引进了德国ZF公司180型变速箱技术,1995年柳工集团与德国ZF公司合资生产变速箱和湿式传动驱动桥,杭齿集团与柳工—ZF合资厂根据用户需要均可生产先进的电液换档变速箱。浙江临海海宏集团近年来引进美国、日本技术研制开发的变速操纵阀、片式多路换向阀,先导比例阀等一大批阀类组件,其技术水平已达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以装载机变速箱为例: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1970年柳工与天工院合作开发成功的ZLSO型轮式装载机上所用的双涡轮液力变矩器加简单行星式动力换挡变速器所组成的双涡轮简单行星式“双变”。我国装载机配套的定轴式“双变”,基本上都是由三元件简单变矩器加定轴式变速器组成。
目前,这种定轴式“双变”主要有4大品种:第一种是山工变矩器、变速器分置型“双变”,四进四退、双杆操作;第二种是3t级装载机‘.双变”,挡位只有三进三退,;第三种是Zt级及以下的小型装载机所用“双变”,基本与3t级定轴式“双变”相同,2008年产量约1万台。前3种定轴式“双变”为机械手动操纵落。第四种是德国采埃孚公司(ZF)的4WG18O(杭齿引进技术产品)及4WG20O(柳工与ZF合资生产产品)型定轴式“双变”。这种“双变”与前面3种最大的差别是通过微电子控制实现半自动化电液变速操纵。
微电子半自动电液变速操纵对于装载机所用‘双变”变速箱而言,机械手动换挡升级为电液换挡,产品机械结构没有改变,谈不上先进与否。

网友:
个人觉得只有电液接合才能将箱子的品质有所提升,比如老的机械变速器如果只是单纯的改成电控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操纵阀的换挡品质存在先天的不足

网友(2011-08-20):
很好的资料介绍,值得学习

楼主:
续4,国外工程机械的动力换挡变速箱技术简述
目前国内动力换档变速箱多为机械减压控制+电磁换挡阀控制的电液动力变速箱,在国外常见的为电液比例减压阀+电磁换挡阀能控制的电液动力换档变速箱。例如:ZF, DANA, CLARK, 纽荷兰,美国凯斯, 美国GOHN DEERE,美国 卡特,日本小松等。

机械减压+电磁换挡阀变速箱比例减压+电磁换档阀变速箱的区别如下:
机械减压+电磁换挡阀的变速箱是通过手动阀或电磁阀切换各档位的离合器。离合器摩擦片的柔性结合是通过机械减压阀,或缓冲阀加阻尼孔,或蓄能器来实现的,作用是缓冲、延长离合器压紧活塞的动作,提高离合器的柔性结合曲线质量。
根据试验数据:装载机一档离合器结合时间是600-900ms, 由于其机械结构问题,其它各档结合时间相同,均为600-900ms。
离合器接合曲线单一,调整困难,升档冲击大,变速换档周期长。在行走时换档会感觉到中间有停顿,升档有冲击。
汽车起步时离合踏板松的慢,动力传递稳。当车辆起步后,离合踏板可以快抬快松。此时升速换档和降速换档要求离合器快速接合,防止动力传递瞬间中断产生的冲击。比例减压电液动力换档就是模拟最佳操作模式。

比例减压阀+电磁换向阀的变速箱是通过电子微处理器控制器控制比例阀,调整离合器接合曲线,可以根据不同档位离合器的特点,低档位升档为慢-柔接合,高档位升档为快-柔接合,通过不同档位离合器的接合曲线实现离合器的柔性结合,达到动力传递的无缝过渡。

以德国ZF,美国CASE动力换档变速箱为例,该变速箱的换档系统采用比例减压阀(ZERO-OFFSET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IPPRZ59),高响应电磁换向阀,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
根据试验数据:装载机一档离合器结合时间是约500-700ms。二档约为300-500ms,三,四档约为200-300ms.
比例减压电液动力换档可以在最短时间实现变速箱的升速、减速,节油效果明显。根据CASE装载机的作业试验数据,节油超过15%。若与电子伺服油门配置,通过分工况控制,功率提高15%,节油超过30%。

楼主:
续5,电液比例减压+电磁换挡阀的动力换挡变速箱
在请出执行离合器自动换挡幕后的主角(零偏置比例减压阀)之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家庭-动力换挡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挡系统。

变速箱电液动力换档系统(POWER SHIFT)部件组成:
B, 多动能双轴全方位换档控制手柄--可选,履带式工程车辆。
MFLD, 动力换档电液比例减压阀,电液动力换挡阀块(TE-RVP高响应低压溢流阀,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HT-S3A 2位3通先导电磁换挡阀 )
A, MPC4-PS-H电子换挡控制器--完成换档控制、实现离合器平稳接合。
D, MPC4-PS电子控制器输入/输出接口插头及信号电缆。
C, MPC4-PS电子控制器压力曲线设定与调整软件 --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
续6,零偏置比例减压阀

幕后主角终于露面了,此比例减压阀非传统比例减压阀,其特点是响应速度快,流量大,精度高。
记得第一次到某一合资厂做技术交流时,工厂工程师和厂领导看到该阀的原理图和升压曲线时非常惊讶。据讲,该厂曾多次向外方索求该曲线的比例阀资料时都被拒,没曾想,“铁鞋无处寻,得来不费功”。经过近6年的装车试验,该阀已经成功地在于国产工程机械变速箱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IP-PRZ-59带零位偏置的先导比例控制减压阀工作原理:

比例减压阀有三个油口,P进油口,RP控制口,T回油口:
1、比例阀线圈不通电时,控制口的油通过主阀芯上的反馈节流孔进入弹簧腔,与弹簧共同作用,将阀芯推到最上端。主阀芯处于封死状态,P口和RP控制口不相通。
2、 P口少量的先导供油通过主阀芯中央油孔,经过滤器,从主阀芯上方的先导油节流孔流出,通过常开的先导球阀直接回油。
3、当比例阀线圈通入PWM电流信号时,衔铁柱塞产生一个与电流成正比的向下的推力,作用在推杆和定位球阀上,通过限制先导回油逐渐建立起球阀和主阀芯间先导腔的压力。
限压:先导油须克服球阀的压力,将球阀顶开,才能流回油箱。
建压:随着线圈电流增加,作用在球阀上的力增加,主阀芯上端的油压相应升高。该油压克服弹簧力将主阀芯向下推,进油口和控制口相通,先导油经P口和RP控制口流入离合器摩擦片的活塞腔。
4、同时,控制口离合器摩擦片的活塞腔的先导油经主阀芯上的反馈节流孔进入弹簧腔,作用于主阀芯下端,将主阀芯向上推,最终上下压力一致,阀芯处于平衡状态。当阀线圈中的电流变化时,主阀芯上腔的油压变化,阀芯下腔的压力自动做相应的调整,最终使阀芯处于平衡状态。

ZF的订货技术要求,

先看下面的这个比例减压阀PWM电流对先导压力的曲线左上表格是控制电流0.12A-0.80A对应的 控制压力0-24bar,左下图为验收合格的上限和下限
右侧是工厂测试曲线,电流对应压力升降重复100次,不得超限。采用该零偏置减压阀的目的是随意模拟人工操作离合器的最佳方式,控制换挡离合器的快速分离和柔性结合,实现车辆的自动、平稳调速。

下图为控制原理:
MPC4-PS编程控制器输出的PWM放大信号来驱动比例电磁线圈,从而带动减压阀内部阀芯的运动。阀的输出压力与阀线圈的PWM电流信号大小成正比,响应时间50-80ms, 可用控制器对其压力曲线进行调整。当阀的控制线圈断电时,阀的入口P关闭,工作油口RP通过回油口回油箱。当线圈得电,比例电流的增加,工作油口输出油压也成比例的增加,从而实现离合器摩擦片的柔性接合。该阀采取输出油压反馈方式稳定工作油口压力,使之不受输入压力影响。

下图为IPR59零偏置比例减压阀三条特性曲线:
曲线A, MPC4-PS控制器控制PWM(脉宽调制)电流曲线(%),无论机械减压还是比例减压,其目的都是通过三阶段控制完成离合器换挡周期,即:快速充油、缓冲保压,逐渐升压。从曲线A可以清楚看到三个阶段的控制状态
1,快速充油:电流曲线最大,换阀开启,快速向离合器空腔充油,使其处于磨合状态
2,缓冲保压:电流曲线保持低压,阀口减少,缓解大流量充油的冲击,
3,斜率升压:电流曲线斜率上升,阀微动调节离合器油缸的升压特性,模拟踏板慢松离合的过程使离合器柔性接合,逐渐升压直至升至最高压力,实现车辆换挡起步。
曲线B, 离合器充油、柔性接合流量曲线(L/min),阀开启时与供油与电流曲线趋势相同,逐渐减少
曲线C, 离合器充油、柔性接合压力曲线(bar),在建立压力后,随电流逐渐上升

补充内容 (2011-11-25 06:25):
1,比例阀线圈不通电时,控制口的油通过主阀芯上的反馈节流孔进入弹簧腔,与弹簧共同作用,将阀芯推到最上端。主阀芯处于封死状态,P口和RP控制口不相通。RP口与T口通,离合器的油直接回油箱,离合器彻底分离。

网友:
太专业了,仔细看下来,觉得明白了不少关于装载机变速箱的原理

网友:
了解一下,电液控制本身并不了解,总感觉比纯机械的要神秘的多。

网友:
技术啊,真真的

网友:
专业人士
学习了、、、

网友:
没看明白,回去补液压知识去。

网友A(2011-09-21):
版主的确非常专业,我仔细研究了原理图,请问图中的圆环是否表示离合器摩擦片?另外档位切换后分离档的离合器油缸腔的泄油压力可否降为零?图中好像不能直接通油箱,请版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你是对的,原理图不够详细。图中供油通常经变矩器后回油箱,离合器分离时回油经电磁阀回油箱,答复见#46楼

网友:
课讲完了,不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确非常专业,我仔细研究了原理图,请问图中的圆环是否表示离合器摩擦片?另外档位切换后分离档的离合 ...

版主的确非常专业,我仔细研究了原理图,请问图中的圆环是否表示离合器摩擦片?另外档位切换后分离档的离合器油缸腔的泄油压力可否降为零?图中好像不能直接通油箱,请版主解释一下,谢谢!
谢谢关注,有关于36楼的原理图问题答复如下:
1,CL1-CL1是各档离合器,双环圆圈为液力变矩器,
2,档位切换时离合器供油通过HTS3A, 2位3通阀直接回油箱,分离离合器的压力为零。
3,图中供油通常经变矩器后回油箱,离合器分离时回油经电磁阀回油箱,你是对的,原理图不够详细。

网友:
最搞不清液压和电控了 晕菜。

网友(点评):
其实身边的家用电气,上下水都与液压,电控有关,遇事多看看,细想想,日积月累,会有收获的。

网友B(2011-11-24):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IP-PRZ-59吗,电磁铁不通电时RP和T口相同吗,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直接用来控制离合器还是需要与电磁换向阀结合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IP-PRZ-59吗,电磁铁不通电时RP和T口相同吗,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直接用来控制离合器还是需 ...

1,详细原理可参见#37楼资料
2,比例阀线圈不通电时,控制口的油通过主阀芯上的反馈节流孔进入弹簧腔,与弹簧共同作用,将阀芯推到最上端。主阀芯处于封死状态,P口和RP控制口不相通。RP口与T口通,离合器的油直接回油箱,离合器彻底分离。
3,若每次换挡时,只有单个离合器接合或两个离合器接合但容积一样,可采用比例阀与换向阀组合来控制离合器。若多个离合器同时接合,则用比例阀直接控制离合器。

网友(2012-05-08):
这个分析的不错,谢谢!

网友A(2012-10-05):
感谢版主的精彩解答,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比例减压阀同时并联连接6个3位2通电磁阀,之后每个3位2通电磁阀分别接一个离合器,我的问题是:
以一档换二档为例,一档电磁阀首先由PC控制使一档离合器回油,切断一档动力,此时PC会同时控制二档电磁阀使离合器通油,经过三个阶段使离合器完全结合传递动力,这些可以理解,问题是PC如何控制这个档位切换点,确保换挡过程中一档离合器在中断动力的同时,二档离合器能够恰到好处地及时结合动力,换句话说,一档离合器先中断动力,二档离合器迟后结合动力会出现功率流中断;一档离合器在二档离合器结合动力之后切断动力,会出现功率流重叠,对变速箱传动件不利,请版主解释一下如何保证恰到好处的档位切换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精彩解答,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比例减压阀同时并联连接6个3位2通电磁阀, ...

版主,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愚钝,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从36楼原理图看,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负责完成欲结合档离合器三个阶段的接合曲线,即4楼图表中绿色曲线;HT-S3A 2位3通先导电磁换挡阀负责完成欲分离档离合器的切断曲线,即4楼图表中浅黄色曲线,不知对否?请指教,谢谢!
2.从36楼原理图看,只有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如果同时需要接合两个以上的离合器,由于各档离合器按您先前说的压力曲线各异,此时,是否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可以胜任?是否要增加数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版主,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愚钝,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从36楼原理图看,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负责完成欲结合档离合器三个阶段的接合曲线,即4楼图表中绿色曲线;HT-S3A 2位3通先导电磁换挡阀负责完成欲分离档离合器的切断曲线,即4楼图表中浅黄色曲线,不知对否?请指教,谢谢!
2.从36楼原理图看,只有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如果同时需要接合两个以上的离合器,由于各档离合器按您先前说的压力曲线各异,此时,是否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可以胜任?是否要增加数量?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精彩解答,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比例减压阀同时并联连接6个3位2通电磁阀, ...

1,  此比例减压阀非普通比例减压阀,应称为零偏置伺服反馈比例减压阀,专用于自动换挡变速箱各离合器的柔性接合控制,
2,  23通电磁阀,不是32通阀,用于各档离合器的换挡切换,
3,  可通过控制一档电磁阀的关闭时间和二档电磁阀的开启时间(在脱档离合器分离压力降至60-70%时一档电磁阀开启,约:100-200毫秒),通过控制比例减压阀的压力/时间曲线来控制离合器的换挡切换点。以装载机为例:在脱档离合器分离压力60-70%时二档电磁阀和比例减压阀得电开启,开始第一阶段充油,在一档分离压力降至摩擦接合压力点时进入第二阶段保压(100-200毫秒)。此阶段非常重要,控制曲线保证在两个离合器摩擦接合边界点下切换动力,保证换挡过程中的动力无缝切换。然后进入第三阶段柔性接合(500-600ms),压力逐渐上升直至离合器完全压实。整个换挡周期约为700-1000毫秒。
4,  自动换挡变速箱电子控制器通常具备开关阀换挡切换时间实时调整模块,比例阀压力曲线调整模块,离合器接合压力及整车动态实时检测模块、以及发动机节能控制模块等。换挡切换点可通过离合器实时检测模块分析离合器压力时间曲线来确定。若PC无实时调整和实时检测功能,换挡点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愚钝,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从36楼原理图看,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负责完 ...

版主,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愚钝,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从36楼原理图看,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负责完成欲结合档离合器三个阶段的接合曲线,即4楼图表中绿色曲线;HT-S3A 2位3通先导电磁换挡阀负责完成欲分离档离合器的切断曲线,即4楼图表中浅黄色曲线,不知对否?请指教,谢谢!

答复:完全正确。x轴7.5-8.5 一档开关阀关闭,一档离合器压力下降至2公斤离合器开始分离,x轴8-11,二档电磁阀和比例减压阀开启,通过三阶段控制实现动力无缝传递。

2.从36楼原理图看,只有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如果同时需要接合两个以上的离合器,由于各档离合器按您先前说的压力曲线各异,此时,是否一个RPP-T059先导电液比例减压阀可以胜任?是否要增加数量?请指教,谢谢!
答复:若方向排和速度排离合器组合,且各离合器容积相同,弹簧压力不同,可以采用单个比例减压阀同时控制两个离合器,例如离合器组合为FW+G1/G2/G3, BW+G1/G2/G3, 否则则需多个比例减压阀。

网友:
感谢版主的解答,非常专业,另外,版主提到的 自动换挡变速箱电子控制器中的几大模块,可否展开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3-05-27):
楼主您好,贵公司是DP-TCN的代理吧?我想问一下,这套系统(推土机用,JMF-DB+MPC4-PS-H+软件+换挡控制阀组)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贵公司是DP-TCN的代理吧?我想问一下,这套系统(推土机用,JMF-DB+MPC4-PS-H+软件+换挡控制阀组) ...

我们做的是推土机半自动或全自动电液比例换挡系统,有多种款式,主要分小松版和卡特版两种。要求厂家具备动力试验台,可以对变速箱各离合器的接合状态进行动力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对变速箱的部分部件进行设计改制,例如:离合器片,离合器弹簧等;同时还要对离合器的接合曲线进行设定调整,以满足TCM对于推土机不同工况的匹配。
目前国内部分厂家的动力试验台多数仅能对变速箱进行极限扭矩的加载动力试验,不能进行对离合器进行低压变扭矩加载试验。
推土机电液换挡是个综合项目,试验项目多,周期长。我们可以根据厂家详细技术作出项目投资预算。

网友:
我学的太少了,好多东西都看不懂

网友(2013-10-13):
LZ分析的不对啊!

操纵件压力重叠是保证动力换挡过程中动力不中断的基本条件,重叠压力4 bar,对于放油件来说,减去加位压力2 bar,净压力为2 bar。如果充油件的回位压力了是2 bar,那么,净压力为2 bar。这样,实际重叠压力为2 bar,共同传递发动机的动力,这是正确的。不是造成摩擦片烧损的原因。
主要原因应该是换挡时间太长了,也就是放油件放油太慢,充油件充油也太慢。提高二者的速度,但要保证重叠压力,就不会烧摩擦片了。

网友:
楼主好无私啊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2015-05-01):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7-01-19):
虽然看的不是很懂,但大概的思路方法还是有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