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瓦该怎么开油槽?

楼主(2011-06-03):
小弟刚入行   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   这轴瓦该怎么开油槽 , 或者提供关于轴瓦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图纸尺寸有误,视图不全。

网友:
径向开主油槽(注油孔位置),轴向开3*油槽深5均布油槽,油槽参数查手册,有标准的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大哥的指点 小弟对轴瓦有新的认识

网友:
环槽车加工,直槽插槽或者刨槽,要求不高也可以钳工錾削,当然也可以铣床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

网友(点评):
车床也可以拉出直油槽

网友:
油眼和油曹在一条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槽的加工起来比较折腾,一般象你这样拉两条就够用了,要求润滑性高点的可以铣两条径向不连通的环油槽,两条轴向注油槽,类似一个工字形。其实现在很多要求高的地方都已经换成加石墨的自润滑轴瓦了,不用加油,润滑性和寿命也更高点

网友(点评):
本人刚毕业出来 见识浅短 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