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的自攻螺丝要配多大的底孔?

楼主(2011-06-03):
现有一个小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M5的自攻螺丝要配多大的底孔?装配在0.8的镀锌板,翻边高度2.5...

网友(点评):
建议查一下五金手册!St4.8印象中最小3.9最大4.2,如果是固定易碎小塑料装饰件,我们尝试过底孔最大4.3,

网友(点评):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最后取值,技术永远离开不了一线。来开了实际情况,那就要挨骂了!

网友:
测量螺丝的底径。按底径钻孔

网友:
奇怪 手册里有的吧 我记得的好像是4.2mm N年没做机械设计了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是直接×8.5,应该是4.2吧

网友:
4.2     4.3   4.4  都可以  钻的稍大一点  攻丝要容易很多,钻小了,攻丝时太紧  丝锥容易断 而且不好攻丝

网友:
要比螺纹小1号的孔

网友:
直攻螺蛳吗。要什么。在薄0.8的薄版上还要什么底空啊!直接钻!

网友A:
4.2     4.3   4.4  都可以  钻的稍大一点  攻丝要容易很多,钻小了,攻丝时太紧  丝锥容易断 而且不好攻丝
这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     4.3   4.4  都可以  钻的稍大一点  攻丝要容易很多,钻小了,攻丝时太紧  丝锥容易断 而且不好攻丝 ...

要用风批打自攻螺丝。耐不是攻丝。。。怕到时生产员工用的风量大了。底孔小了一下就打反了。

网友:
4.2..........................

网友:
用牙套。你不可以用铆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产品考虑到要重复装配。所以不选择铆钉连接!

网友:
不清楚

慢走丝线切割机慢走丝线切割电火花机中走丝线切割机床电火花机床穿孔机线切割慢走丝

网友:
在0.8的薄板上直接自攻就可以,不用钻孔。

网友:
觉得应该是4.2的吧。。。。

网友:
0.8的板用翻边么,还攻M5的孔?  你们老板也太抠了, 反正我们一直是用压铆螺母的

网友:
不用打孔,直接攻进去,3mm的钢板都能攻穿。

网友:
螺纹底孔直径通常为:大径-螺距,所不M5的底孔为4.2 但一般工况下    4.3   4.4  也可以  钻的稍大一点  攻丝要容易很多,钻小了,攻丝时太紧  丝锥容易断 而且不好攻丝

网友:
不明白自攻螺丝为啥还要打底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攻螺丝

网友:
据我所知,彩板用的自攻螺钉不需要打底孔,因螺钉前端即可起到钻孔的作用
还有一种自攻螺钉要打底孔,不过这种螺钉不是M5,应该是ST4.8,底孔为φ4.3
如果是普通的螺钉,在0.8的板上就要翻边了,不过这个孔是冲压出来的,不是钻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没有M5的自攻螺钉,世界上都没有

网友:
在0.8mm的镀锌板直接上自攻螺丝就行了,用不着钻孔。

网友:
因为是自攻螺钉,我想看你用的什么样的螺钉(淬火没有)如果是好的螺钉,我想可以用小点的孔,这样牢点,如果是很差的螺钉,那就孔大点,否则螺钉废品率会高。

网友:
应该根据你的材料来确定底孔吧

网友:
给我家安装彩钢瓦的师傅给c型槽钢钻的底孔是4mm的钻头。

网友:
4.2,4.3都可以,底板0.8的话最好稍微小一点的,用4.2

网友:
M5就不是自攻了,你用0.8的攻丝只有一扣多;应该是要翻边攻丝吧

网友:
翻书吧!这招我也学会了。

网友:
要比螺纹小1号吧请问请问

网友:
因为是自攻螺钉,4.3就好了。

网友:
理论底孔就是小经,你说M5那就是4.134 找接近的钻头

网友:
因为不打底孔,自宫螺钉强度可能不够引起断裂!

网友:
你说的是抽牙底孔吧,你是做模具的?

网友:
B4.2     4.3   4.4  都可以  钻的稍大一点  攻丝要容易很多,钻小了,攻丝时太紧  丝锥容易断 而且不好攻丝 .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整好螺丝刀的扭力,以后定期定时调整,不让工人们随便调整就不会出现了吧!

网友:
减1应该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4.2应该是。应该查得到的

网友:
=5-螺距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