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全挂拖车和半挂拖车?

楼主(2011-06-03):
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全挂拖车和半挂拖车?

网友:
半挂就是车厢一半挂在拖车上,一半挂在车头上,现在绝大部分看到的就是半挂
全挂就是拖车车厢全部在拖车上,前面有个三角架样的结构用销轴与前车连接在一起,以前挺常见,比如拉煤车,现在少了,可能不安全,制动性不好

差不多是这样,搜一下图片就看到了

网友:
正解,有图纸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2011-10-20):
呵呵,来学习了。只知道有挂车,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分类

网友(2011-12-01):
用牵引钩的是全挂,牵引座的是 半挂  ,自己去百度搜搜图片 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