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需要各种冷弯型材,不知道都是什么断面?

楼主(2011-06-03):
我看过一些资料,汽车上需要各种冷弯型材;不知道都是什么断面;谁能提供一些;本人从事冷弯型材行业。希望结交这个行业的人士并共同探讨或有机会合作。

网友A:
你玩冷弯的,应该知道用什么啊,哈,

分成几大类吧,一个是大梁材,对钢材有特殊要求,冶炼过程很严格,材料厚,不易成型,回弹控制要技术,但产品附加值大,有效益,
还有就是一般结构材,比如槽帮型材等,这个比大梁材要求低,但强调焊接性能,腐蚀性能,涂装性能,产品附加值不如主材大,

你要玩什么?要有目标,或者你自己懂,或者你有懂的家伙,否则玩不了,只能观望,哈哈,要大型冷弯成套的,找阿拉就可以了,其它可以讨论技术,包括冶炼,轧制,随你说,哈

网友:
下个电子版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汽车专用型材,你针对什么车?轿车、皮卡、越野、自卸、半挂……等等多了,专用车的种类多了,不一样啊,大哥。我到现在也就只接触过黄牌车的,蓝牌的我都还没接触过。大哥你说的概念太大了啊,真的没办法给你具体说的。车辆现在都要上公告的,很多东西是根据公告走的。大哥,你还得多了解啊。

网友B(2011-08-13):
引用 网友A:
你玩冷弯的,应该知道用什么啊,哈,

分成几大类吧,一个是大梁材,对钢材有特殊要求,冶炼过程很严格, ...

大侠!我刚接触冷弯机设计,想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下载或者可以买(具体的书名)
现在我这里有电子板的《冷弯成型技术》《冷弯型钢生产以及运用》但是由于断面是不规则的我无法找到有效的公式来计算!
请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刚接触冷弯机设计,想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下载或者可以买(具体的书名)
现在我这里有电 ...

设计计算不规则冷弯断面,据我了解,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书籍,一般是以现有机型为参考,将某些计算做简化,再结合实际情况取一定的系数来玩这些,比如汽车大梁,材料就不一样,可弯曲能力也不一样,各厂有自己的一套弯曲计算方法,假如你是玩这个的工厂,你可以请教一下年长的工程师,但假如你是个小工厂,没有谁懂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学会的,即使当面有人教,我估计,起码得一个月才能学个大概,结合你实际使用,反复计算,实践,你玩到熟练,我估计得半年,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学习条件了,有基础才能学,从头学,我估计不可能了,除非你去大厂,或拜一个好师傅

网友:
哎!谢谢大侠!看来还是有的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