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SW的高手解答

楼主(2011-06-03):
我安装SOLIDWORK2010时,换了几个地方下载的软件,都安装不上!我磁盘的磁道模式是NTFSCPUAMD的。请问和这些有没有关系?

网友:
和硬件没有什么关系。估计是你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现在还能下载到安装包吗?有没有安装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309&highlight=%CF%C2%D4%D8我就是在那个网页给的链接下载的,安装时没问题,只是到要新建一个文件时就走不下去了,停在那个页面上。

网友:
顺便请教。俺的360不打开,SW启动不了。360开了,QQ启动不了。
即使360开了,SW也启动不了,重新加载explorer后,SW可用,但把俺的加密软件给KILL了。
别人的机器不这样,郁闷啦。

网友(点评):
你的加密软件被kill。。。。。另外,360.qq.sw,这些让我彻底晕了。建议尝试:新建windows帐户试一试。用sw自带的solidworks Rx启动sw试一试。

网友(点评):
用ghost重新做个系统,弄好备份是关键。俺的经验是,别人的电脑上的灵异事件,有琢磨明白的功夫,大都可以重装好系统和软件了。

网友(点评):
俺说的不够清楚吗? 新帐户是不可能的,帐户是唯一的,是实名制的。 还是感谢。GHOST是最后一招了,一般俺不用,除非彻底崩溃。

网友:
首先运行prereqs这个文件夹里的子文件夹dotNetFx里面的dotnetfx3.exe文件;
再运行子文件夹OfficeWeb里面的owc11.exe文件
然后运行子文件夹VCRedist里面的vcredist_x86.exe文件

接着
1.从光盘的\swwi\data\SolidWorks.msi进行安装。
序列号用9916 5719 6888 1432 57K7 Q892
安装时弹出添加许可证服务器的时候什么都不选,直接点确定

2.复制\Lz0目录下的ibfs32.dll到C:\windows\system32

3.双击导入\Lz0目录下的lz0-sw2010.reg

4.复制\Lz0目录下的sw2010.lic和sldappu.dll到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5.复制\Lz0目录下的sldutu.dll到\Solidworks\

6.如果安装了其它组件,复制\Lz0目录下相应的破解文件覆盖原文件

7.在注册表中按破解说明中提供的注册码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olidWorks\Licenses\Serial Numbers]
"SolidWorks"="0001 0001 0736 0361 JK3Q HDJ3"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olidWorks\Security]
"Serial Number"="0001 0001 0736 0361"

上面几步,我基本上每次安装都是这么做的。唯一的问题在于第4步,复制\Lz0目录下的sw2010.lic和sldappu.dll到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但是我默认的程序安装路径是D:\program files
于是我每次都将sw2010.lic和sldappu.dll复制到D:\Program files\Solidworks,于是每次都失败

今天随便试了下复制到C:\Program files\Solidworks\,居然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装了好几台机器,都是这种方法装的,都成功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吧,可能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