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316L的许用拉应力是多少,怎么查?

楼主(2011-06-03):
朋友们好,铸造316L的许用拉应力是多少,怎么查,我在材料标准上只看到316L的许用应力,但是没有他铸造时的应力,有知道的朋友吗,我现在要进行一个阀体厚度计算,用到这个参数,急求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表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这个标准落后了,应该是GB/T 2100-2002,不过这里的铸钢牌号也落后了,具体的可以参照新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那个表是在一个电子版手册上截的!
附上GB/T 2100-2002吧。

网友:
不仅要知道316L不锈铸钢的屈服强度"赛格马s"或"赛格马p0.2",还要知道所取许用值的安全系数,这有张表,对于铸钢可以取1.5~2.0

楼主:
316L我查表是00Cr17Ni14Mo2,我怎么在上面给我的表格上没有找到这种铸造的材质

网友(2022-12-27):
有没有对应温度的许用应力查取方法?

网友:
有没有对应温度的许用应力?

网友(2023-05-27):
316L铸造对应牌号CF3M,许用应力138MPa,ASME II卷D篇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