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远控报警412,怎么解决?----请教

楼主(2011-06-03):
广数980TD.远控报警412,怎么解决

网友:
高手指点啊!等待中。。。

网友:
去www.gsk.com.cn,有专业的人员给你解答的

楼主(2011-07-10):
超程了吧,要是走不到地方,关掉床子把丝杠转两圈就走到地方了

网友:
关机在开就可以了 。。。

网友(2012-03-31):
CAXA2012数控车由机床进行半径补偿生成的程序怎么会产生C041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