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此规格的板材?---请教

楼主(2011-06-03):
谁知Q235冷压板,规格252*22*1.27,价格或有没有此规格的板材

网友:
252*22是指长X宽?没有这种规格的钢板,但可以从整块钢板上裁出来。。
厚度1.27,可以有,但有尺寸偏差
猜的,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位是什么?市场上一般是1250*2500mm;1000*2000,1500*3000,厚度为.8mm;1.0mm;1.2mm;1.5mm;长度可以定制,厚度为-0.05-.1mm,如果你要求厚度为1.27mm的话,可以打听下进口板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