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划伤沉头孔问题----请教,如图

楼主(2011-06-03):
最近厂里接了个印度的活,图纸上有个5/8''-11UNC-2B螺纹孔(见附图)加工时
丝锥造成沉头孔表面有螺旋线状划伤,沉头孔径为15.94/16。
5/8''-11UNC-2B大径查资料为15.875,目前丝锥外径量得15.9
是客户图纸把沉头孔尺寸标小了还是,丝锥外径大了啊?
另外,UNC内螺纹大径公差应该是多少啊,我查的《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上面没有看到想过介绍啊。

网友:
尺寸相差这么小,不能叫“沉头孔”吧。。可能是标错了,也可能就是这么大的光孔
公差在手册上肯定有,再查查
其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没有标注公差,这个孔只能叫做“螺钉过孔”;如果有公差,那么就是配合孔。
如果是过孔,应该表面有划痕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配合孔,那么最好向攻丝,再精加工这个孔了!

网友:
应该是铁屑划伤的,先攻丝,再加工这个孔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事情吧,看上去应该是用做螺纹过孔,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UNC内螺纹大径只有最小值,没有公差。小径才有公差。
你说的那本手册上全都有。

网友(点评):
国标的内螺纹大径、外螺纹小径都有公差的 UNC的没有吗?难道内螺纹大径可以随便大吗?好像不严谨吧 补充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客户的图纸上面的沉孔就比这个大0.7~0.8

网友(点评):
GBT197-2003 普通螺纹 公差 中内螺纹也是只有小径公差和中径公差,没有大径公差 这没有什么不严谨的 首先内螺纹大径和外螺纹小径都是不可测量的 其次加工过程中内螺纹大径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达理论上的尖角状态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对内螺纹大径规定上偏差是无意义的

网友(点评):
至于你要查下丝锥是否合格,是不是应该找这一个标准:BS 949-2-1992 丝锥.统一磨制螺纹丝锥规范:制造公差

网友(点评):
或者这个:DIN EN 22857-1990 ISO公制螺纹公差为4H到8H和4G至6G的粗牙与细牙的磨牙丝锥.螺纹部分的制造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