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水果加工的,想做一台能吸水果颗粒的机器----求助

楼主(2011-06-03):
各位师傅们帮帮忙 ,我是做水果加工的,现在人工成本太高,想节约成本,想做个机器,用土是吸水果颗粒大小在1.5厘米左右的颗粒。  能像这台吸颗粒机就可以  ,吸口在40长一个。一台机器要2----4个吸口,  要是有卖的请联系13518862585  马利

网友:
你说的好像我们做的负压气力输送系统,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生产量有多大(比如每小时多少吨,另外输送多远也说一下),如果生产量很大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设备,如果生产量小的话就不要考虑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小时2吨产量,不用传送直接入罐

网友:
有样机吗?有就好办,看一眼就行。

楼主:
我发的那张照片那个,不锈钢桶就是 两条管子是吸的  在吸到桶傍边就掉到到收集池里了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用负压罗茨风机或负压泵就可以实现

网友(2012-04-12):
切好的水果颗粒?那就试试PIAB的真空输送设备吧,不过得看相关参数:输送距离(水平、垂直)、输送量、材质要求等。

网友(2012-11-24):
没见过吸水果的,这样吸不会损坏水果吗?

网友:
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吧 。一个压力容器安装一个真空泵,靠负压 就能把你说的东西给吸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