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精度等级含义---请教

楼主(2011-06-03):
大齿轮等级为9-9-8Mk;小齿轮等级为9-9-8Hk
请问阿拉伯数字和字母各代表啥含义,谢谢指点!!!

网友:
齿轮的三个公差组,9-9-8HK齿轮的第一组公差带精度为9级,齿轮的第二组公差带精度为9级,齿轮的第三组公差带精度为8级,齿厚的上偏差为H级,齿厚的下偏差为K级。

网友:
楼上解释的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齿轮原理与制造’一书所说,前一个9是齿轮的运动精度级别(传递中的累积误差),后一个9是齿轮的工作平稳性精度级别(传递中的瞬时误差),8是齿轮齿面吻合程度的接触精度级别。HK是防止齿轮在传动中因制造误差而发生卡滞现象的齿厚减薄量偏差。

网友(2011-07-27):
谢谢!领教了!我之前也没接触过,浅薄啊。

网友:
领教了!我之前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