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形位公差怎么计算呀

楼主(2011-06-03):
各位,请问谁有形位公差计算方法呀,比如:机械软件计算(形位公差、V带、轴承),这东西我下不了,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之内的东西。麻烦发个邮件过来,先谢谢了!邮箱abinggezhang@163.com

网友:
无标准一般取公差的1/3---1/2

网友(2011-09-14):
看手册上不都有形位公差的选择

网友(2017-05-30):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看你的需要,一般这样考虑,边界条件:零件发生变形后会导致装配体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