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腔体里是加满液态润滑油好,还是不加满好。

楼主(2011-06-03):
设计一个旋转的万向节,内部有轴承需要润滑加润滑油,此万向节要在80米深的水中作业,请问各位同仁高手密封腔体里是加满液态润滑油好,还是不加满好。外部有高压哦。谢谢各位!

网友:
不加滿的好.太滿會溢出來的

楼主:
有密封怎么会溢出呢。只是加满是不是对旋转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
还是应该留一点空隙,太满旋转时压力温度变化会导致体积变化,会溢,久了可能会影响密封。外部高压对于密封来讲影响不大,本来密封就可以承受高压了,若承受不了,说明设计有问题

楼主:
谢谢xuechaoqun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有这个想法,那我先试试吧。

网友:
加到腔体的2/3应该就可以了,外部压力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