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备件管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3):
刚刚接手设备管理,请教前辈,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的备件一般要准备哪些呢?比如滚珠丝杠副或联轴器还是其他部分的零件?

网友:
设备管理主要管理好备件和设备的预防性维修时间、位置、维修等任务,其中备件必须分类,如ABC分类法,什么是消耗品,标准件,半成品件、难加工件等,因为所处位置不同,可能备件成本不一样;维修主要是为了提高功效,减少突发故障和停车时间等作的一些维修保养性工作。一般采用RCM法进行必要的分析,也有采用什么TPM法进行管理,略知一二,呵呵

网友(点评):
嗯,现在回头看看,前辈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