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有自带涨紧套的吗?

楼主(2011-06-03):
如题同步带轮有自带涨紧套与轴连接的吗?

网友:
有带的,也可以不带,直接用胀紧套把轴与带轮连接起来,应该可以

网友:
很多,具体规格详细资料参考米思米工厂自动化标准件图册,也可以自已制做,把带轮内孔加工成5度左右的斜面,带轮端面攻牙,配做一个内套,内套加工完后用线割开口,压进带轮上,让内套变形抱紧轴

网友(点评):
这叫锥套?

网友A:
我都是自行设计的,然后工厂加工,学名应该 叫免键衬套,或快换衬套,叫锥套也没错,有很多型式可以设计

网友:
皮带轮,同步带轮,齿轮,链轮都可以用,具体使用扭距和强度可以适当参考米思米

网友:
有啊  如楼上的朋友所说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锥套和胀套有一些区别,但两者基本原理是相同的,都是依靠锥度产生的抱紧力来实现过盈连接。区别是胀套是一个单独的部件,上面有数个(大多为6个以上)螺钉,对轴和孔没有锥度要求,因此较为简洁。而锥套拆下来后是一个套和两三个螺钉,因此比较散,同时也需要对毂孔加工出锥度和螺纹孔,因此感觉较为麻烦

胀套:

锥套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有心了,多谢楼主的细心。胀套是标准件,但对带轮大小和内孔规格要求较高,实际并不好用,在带轮外径过小的情况下,就装不下胀套了。我自已的使用是直接把胀套的内套适当设计薄些,外套就直接做在带轮上,结果就变成楼上朋友说的锥套了,自已感觉并无严格区分。
其实还有一种侧向抱紧式的也很好用,也是免键的,用在扭距不大的场合,也属于快换型,拆卸方便,对心好
没办法这个台式机太差了,笔记本去修了,打不开文件,只能把大概给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原理都是相同的,不过胀套应用范围更广,可传递的扭矩更大,它的型式也很多,你看一下标准就知道了。

网友(2011-12-03):
我们是专业生产胀套 锁紧盘的,瑞安市宝德隆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有关于胀套方面的问题可以来电,在线上也不怎么好讲清楚。电话0577-66500575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自行设计的,然后工厂加工,学名应该 叫免键衬套,或快换衬套,叫锥套也没错,有很多型式可以设计

请问你是怎么设计同步带轮的锥套的?用什么公式进行计算?公差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