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和无油衬套,哪个导向精度更高?

楼主(2011-06-03):
哪个寿命更长?

网友:
无油衬套是那种自润滑轴承么?楼主给介绍介绍呗!

网友(点评):
米斯米的书上有很多,很全的

网友A:
直线轴承,精度高,摩擦系数小,抗振性差,适合轻载,移动速度高的地方,价格高
无油衬套,也能达到同等精度,但摩擦系数大,阻力较大,抗振能力强,适合重载,条件恶劣场合,适合低速移动的场合,价格低

网友:
我记忆中是无油轴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线轴承里面是滚珠,摩擦面积小,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刚性相对衬套要差些?

网友(点评):
是的,刚性肯定是无油衬套好,如果想摩擦力小,又刚性强的,用滚珠衬套也是一个选择,但不适合大行程

网友:
也看精度的。很多外面买的直线轴承,贵倒是不贵,精度不如无油衬套。

网友(点评):
国产的把直线轴承做滥了,还有就是导向轴精度不一,就导致很多直线轴承配合间隙很大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还真的没有用到过这些轴承

网友B:
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直线轴承精度稍高点

网友:
两个的精度都不高,我用了很直线轴承,直线轴承基本上都是有间隙的,国产的样本上没有精度等级可选,感觉都是摇摇晃晃的。要求不高的场可有选用,有要求的地方我基本上是采用线轨。

网友(点评):
很多不是直线轴承的问题,导向轴的原因更多。这里要请问你了,你买的直线轴承导向轴是何种精度等级的?国产还是台湾的?还是日本原配的? 不过国产的线轨跟进口直线轴承配导向轴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用日本米思米的直线轴承,精度上没问题的

网友:
   我们常用直线轴承。。。。。。。

网友(2011-09-06):
直线滚珠轴承滚珠与轴点接触,轴易磨损,适应轻载。防尘重要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精度高,摩擦系数小,抗振性差,适合轻载,移动速度高的地方,价格高
无油衬套,也能达到同等精 ...

还是任兄说的有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精度高,摩擦系数小,抗振性差,适合轻载,移动速度高的地方,价格高
无油衬套,也能达到同等精 ...

直线轴衬精度高?不对吧!不要误导人家啊
精度高的场合,首选直线轨道,再则就是无油衬套了(比如模具上面的导套,当然,安装是有讲究的)
一般性轻载场合,又考虑成本的时候,才会用到直线轴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轴衬精度高?不对吧!不要误导人家啊
精度高的场合,首选直线轨道,再则就是无油衬套了(比如模 ...

直线轴衬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直线轴承(滚珠直线排列的),直线轴承一般是负公差(常用规格在-0.02以下),配合精度主要看导向杆的加工精度,有u级的,也有普通的-0.03左右的,当然国产的更差;
另一种叫滚珠衬套,滚珠是分散对称排列,配合精度也有松配(间隙或过渡配合)与紧配(预过盈0.005左右),因为是滚动,所以充许过盈,预过盈的常用在大型冲压模的模架外导向,用在行程不大,行程比较固定的场合。松配的既可走直线也可以走旋转(需要好的润滑)。
无油衬套普通的配合间隙也在0.02左右,一般是走直线,夹具上,模具上导向用的比较多。在润滑好时有些可以走直线,也可以旋转。高精度的有间隙0.005的,也是用在小型精密冷冲模具上具多。
线性导轨当然是精度高,但与直线轴承的使用场合不同。

网友:
个人认为无油衬套精度高点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思  直线轴承和无油衬套在不同的一方有不同的优势

网友(2013-10-15):
这个话题值得讨论,无油衬套大概精度0.02到0.03MM之间

网友(2015-03-20):
实践出真知,给一些有数据支持的例子

网友:
无油轴承这个装配要求比较高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B:
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直线轴承精度稍高点

直线轴承名义上精度很高,但实际上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个人观点无油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