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分条机国产自动对边系统,请推荐

楼主(2011-06-03):
以前高速分条机都是用的飞管自动对边器,有没有比较好用的国内产对边器,对边的和对线的两种,请高手帮忙。

网友(2011-07-16):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楼主可以略作介绍吗?还是说这个就是纠偏单元?
如果是纠偏单元(EPC),我还专门发过一个帖子感叹过。
国产的似乎也有,不清楚,我们现在是自己用传感器+伺服电机+PLC控制。要求不高,所以也够用了。
自制的,原理简单,但要求高速高精度的场合,没试过。自我感觉,来料不太差时,也能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两种产品,
自动对边器是通光电眼或CCD感应纸边或连续的线定位,输入到控制器控制直线电缸(是高响应的直流电机正反转+螺杆及导向,是一套集成在一起的产品)来进行放料卷的自动移位
自动纠偏单元一般是在凹版印刷机进料口外装的(其实就是几组张力筒+位置检测),引导几组印刷颜色间正确的印刷位置,不是装在放料处的。
我对自动纠偏不是特别在行,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美塞斯的网站看看吧。http://www.maxcessintl.com.cn/
是两种产品;是一类产品。都是纠偏的
开卷纠偏、行进中纠偏、收卷纠偏。这个是按位置分;
按结构的话,一种是框架摆动式,一种是直线往复式。
至于驱动,电缸、丝杠+伺服、液压伺服,本质上差不多,差的是精度力量响应。
至于控制,单独设计的控制器,理论上可以绕开PLC的扫描周期,响应速度会比PLC快。
我也只是使用者,所述层面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师兄说得要详细很多,说到底,成熟的产品还是进口的,重点在于控制器,国内的纠偏精度能稳定在0.1MM以内的我都没见过,更别说0.05以下的了。

网友(点评):
楼主自制的成本有多高啊?精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自制的东西,也就硬件的价格了。100W伺服+联轴器+丝杠+导轨+机加件+传感器,合计6k。精度达不到0.1mm。我们的控制只是最简单的检测并纠正,没有PID算法什么的,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没多少钱,甚至可以加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