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简易DIY零件,有可能小批量,价格好说

楼主(2011-06-04):
就是在一段长12厘米左右 直径不大于3厘米(也别小于2.8厘米)的圆钢中间钻孔 公差可以在6个丝左右(具体最大公差联系我)如下 (图粗糙,见谅) 社区留言或者发信息到13542235024 (因为手机老是没带在身上,所以发信息就行) 如果做得好 有可能小批量做。我在广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一段长12厘米左右 直径不大于3厘米(也别小于2.8厘米)的圆钢中间钻孔 公差可以在6个丝左右(具体最大 ...

这个加工不复杂
质量控制很方便
要不做2个给你
材质要求是什么?

网友:
以前用SKD61  SKD11材料给螺丝厂做过  他们是用来做内六角螺丝的模具

网友:
孔根部是否可以做成圆角?

网友:
你要多少,材料是什么

网友:
这个 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 材料要求不高 只要是较耐磨损的就可以 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如果做2个价格是多少 ,不是很急用的,可以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做 Q Q 475047949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那个4.5毫米那个吗? 不行咯 做成直角会很难吗? 你的联系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 材料要求不高 只要是较耐磨损的就可以 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如果做2个价格 ...

你的材料要求不高其实很高了
较耐磨损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没有具体的指标,不好弄的
如果只要2只,有空帮你做了
不收钱了,都是社友嘛
但是要告诉我材料,如果所需材料没有的话
就只有你提供材料了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德用放电加工啊 !!!
是直角的啊

网友:
看不懂,楼主应该详细点。

网友:
对不起我不是搞加工的,但能不能问下各位,在这么小的孔径内,直角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
都是高人  , 俺看不懂

网友:
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应该是涵道风扇的配件吧?很简单,合金铝就可以,公差也不是问题,又意加工联系QQ101986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