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轮要怎么装配,才能运动起来

楼主(2011-06-04):
(图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买本书看看<机构运动仿真与动力分柝>,pro/ENGINEER Wildfire4.0,人民邮电出版社,老虎工作室 佟河亭等编著.

网友:
可以在配合里面先定好相切的位置,然后再在运动算例里面模拟的时候选择两个零件接触,加上马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会用 Pro/e 啊  只会用这个做三维模型  能讲讲 SolidWorks 中怎么做吗?

楼主:
4#楼主能说的明白点吗?相切的位置已经配合好了,至于你说的那个运动算例里面模拟的时候选择两个零件接触还是弄不明白,在装配图里,放进去第一个零件是固定的,它运动不了,不知怎么弄?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1个零件的固定,只是相对的,设置马达后是可以让其转动的

网友:
我今天做了,就是不动,哪个大侠指教一下啊,用SW

网友:
感谢一下!难得! 8 y* g7 l3 ]! r* M6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