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如何对细长杆表面进行热处理?

楼主(2011-06-04):
这是油田井下导斜器的关键部件斜铁,要求斜面有很高的表面硬度,又不允许变形太大,否则无法下井(例如直径150mm的斜铁要下入152mm井筒,114mm斜铁要下入116mm井筒)。请问如何进行表面热处理?听说表面感应处理变形太大,整体表面渗碳处理加热炉又不够大,不知如何是好?急!
注:斜面硬度要求HRC33-38(图纸标注错误),材料可选择35CrMo、45、20CrMnTi、42CrMo等,斜面可以考虑热处理后再线切割加工。总之要达到表面硬度但不允许明显变形(不超过2mm),请各位高手提出工艺方案。

网友:
方法太多了,看看设计手册,打打电话问问表面处理厂家,这也是一种设计方法。

网友:
路过学习,静候答案。

网友:
采用材料表面改性处理技术,比如表面喷涂或者激光相变硬化处理,具体的和热处理厂家联系一下

楼主:
联系过了,热喷涂也是要变形的。

楼主:
井式炉处理可以不变形么?具体采用什么热处理工艺?

网友:
液体碳氮共渗,基本不变形,表面硬度可达HV900--1100之间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啊,为以后工作积累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