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怎样标注

楼主(2011-06-04):
液压软管接头如何标注?最基本的应该有直径,压力,接头形式,可是报备件时该怎么报呢?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参照企业的产品样本。
没有样本,很多型号看也看不懂。

网友:
直径,压力,接头形式,材质,几层,长度

网友:
最好参照企业的产品样本。

网友:
以供应商样本、企业标准为依据。

网友:
参看样本选择出所需型号

网友:
参看样本选择出所需型号,以供应商样本、企业标准为依据。行业不标准,乱。。。。。。。。。。。。

楼主:
应该说在报备件时不知道应该怎么报,而且按照国标标注法采购的又看不懂,麻烦。

网友(2011-07-11):
假如你采用的是国家标准的 可以直接写标准图号  采用企业标准的话就要参照你的供应商所提供的样本图号

网友:
我一般在原理图上写DN25-II 25内径 两层钢丝长绕管。或者写2SN25 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

网友:
我一般是:接头体(例如M27*1.5)、管长度(例如:2000mm)、压力(例如:21Mpa)、管的连接形式(例如:一直一弯)。

网友:
我们用的一般是永华样本,如10411-18-06*10491-18-06*1sn06*1000,意思是一边直一边90°,M18的螺纹,一层06的胶管。你可以看看样本,上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