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隙齿轮箱,求教

楼主(2011-06-04):
如图消隙齿轮箱中有两传动齿轮轴,
怎么确定其中心距才能确保两齿轮轴都与齿条能正确配合??
求教斑里大虾!!

网友:
老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个“均载”问题!
如果两轴运动是交联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有一个自由度,那与同一齿条啮合,还真难保证出力一样,载荷在两轮上的分配状况,对齿轮及齿条的啮合精度很依赖,亦即对精度很“敏感”。看似两轮都啮合, 实则只有一轮出力,只有刚体才会存在这种超出直觉的问题。
如果两轴运动是彼此无关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两轴分别由单独的液压马达驱动。
敝人没处理过这种问题,只能提一个设想,其中一轴安装弹性联轴器,啮合后使其有“预扭矩”存在,应该可行。
请批评!

网友(点评):
嗯,赞同,就是弹性扭转轴的方案。只不过不要大的扭矩,最好是两个轴都装弹性联轴器,这样的话均在效果更好,也不耽误调间隙

楼主:
多谢楼上大虾!
其实我不是要保证两传动轴出力一样,只要有一个出力就可以,这机构是保证其正反转的时候能无间隙!
我想问的是两传动轴的中心距多少,我才能正确的安装到一条齿条上!

网友(点评):
弹性轴,和上面一样

楼主:
我认为是只要是齿条模数的倍数就可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两齿轮轴之间若没有联系的话,中心距没有影响

楼主:
顶起,这几天大家都放假了,好像没什么人!!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用塞尺的!

网友:
你虽隐去了一些,但我告诉你,此结构不怎么好调。
中心距任意,只要不干涉。

网友:
只要两根传动轴彼此相对独立,只和齿条相连接,我想只要两齿轮不想干涉,与中心距无关,

网友:
齿轮齿条的啮合与中心距无关

网友:
LZ,你做的应该是加工中心或者龙门铣的消隙机构啊?

楼主:
是的,搞明白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这个结构调整的难度再哪里??
要是用双电机是好装,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这两个齿轮的中心距应该等于齿条齿距的整数倍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可惜不是,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
又去仔细查阅了一下,这个中心距应该是等于 齿条齿厚的奇数倍,详见http://wenku.baidu.com/view/5d21cf4f767f5acfa1c7cd3c.html

网友C:
参考机电一体化设计书上面  消隙不是这样做的

两个齿轮是在一个轴上的,然后连个齿轮之间有弹簧实现压力,确保消除间隙

网友:
请问那家有做的,我需要整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机电一体化设计书上面  消隙不是这样做的

两个齿轮是在一个轴上的,然后连个齿轮之间有弹簧实现压力 ...

你说的这种是消隙是一根轴上两个齿轮同时和另外一个轴上的同一个齿轮啮合,采用的错位消隙方法。

LZ这个是另外的一种消隙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啊
我上学时看过,就给个参考意见
弄错了 呵呵

网友(2011-09-23):
楼主,那篇论文就是讲解你的图纸涉及的齿轮箱的,它们就是一个东西。我现在也终于明白了。

网友:
看不出齿条在哪里哦!如果两个齿轮没有在连接什么东西,当然是任何中心距都可以配合齿条的,但是有如何消除间隙呢?图示不明确,说不清楚哦!

网友(2011-12-08):
直接买个现成的不就完事了
欧洲的贵‘国产的便宜但质量和精度不行,台湾的东西不错。ROCHE消隙。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大虾!
其实我不是要保证两传动轴出力一样,只要有一个出力就可以,这机构是保证其正反转的时候能 ...

我个人认为只要是二个单独的齿轮转动总会有一点间隙.是否可以在二个齿轮上面第一个齿轮单独都再增加一个齿轮,有一定的调节,能让二个齿轮错开一点转动,应该可以消除间隙.不知是否说明白了意思.

网友:
不太明白,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通过两个齿轮的预紧来达到消隙的目的,就像滚珠丝杠,或者弹簧齿轮消隙原理。

网友:
只要是齿轮的倍数就可以,装好后总归要预紧

网友(2012-01-13):
进来学习学习,我是新人,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鄙人理解,你的中心距做好做成可调,例如在其中一个轴承座做成偏心结构,其实我一个疑问是你为什么没有做成消隙齿轮的结构。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图不全,不能发表意见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侠!!1

网友(2013-11-02):
大于齿顶圆直径,齿厚(πm/2)的奇数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