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消除间隙结构---请教

楼主(2011-06-04):
数控技术中齿轮传动需要消除间隙,哪位了解其中的方法,有几种结构,最好有图。

网友:
有两种一种单齿轮是调整两齿轮轴之间的距离,还有一种是双齿轮方式,两个齿轮通过弹簧使其各自向相反方向产生一个侧间隙。一个用于正转一个用于反转。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用的最多了

网友(2013-01-30):
想知道具体的结构

网友(2013-04-19):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机械制造业也向着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对于设备传动部件,这一重要环节的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齿轮传动要求没有侧隙的场合越来越多。KG協育歯車的:NSU;NS;NSG系列无侧隙高精度直齿轮,可以满足齿轮传动中侧隙为0的需求。
无侧隙直齿轮有以下特点:
      1)以m0.5;m0.8;m1.0 m1.5 m2小模数为主,NS;NSU系列齿部切削精加工和NSG齿部研磨精加工两种。NS;NSU齿部切削精加工有26种不同规格标准选用;NSU齿部研磨精加工有32种不同规格标准选用。
      2)材质::铝(JIS A5056);S45C; SCM435; SCM440;  SUS304等材质。
      3)无侧隙直齿轮根据其构造,可分为:1)ASG固定型。2)BS弧弹簧型。3)BW线圈弹簧型。
      详情请浏览:  www: http://hakuruma.cn.alibaba.com/

网友:
常用方法
1.最简单方法,调节两个齿轮的中心距,也就是变位,可以消除齿隙。
2.方法2,4楼正解,原理三个齿轮啮合,其中两个薄齿轮并列错位安装。同另外齿轮啮合。

网友:
方法 百度里面有很多介绍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

网友A(2015-08-31):
方法很有效,加工难度大不?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有效,加工难度大不?

双齿轮消侧隙估计是加工难度最低的方法。问题是配对的齿轮、齿条也要增加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