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镍和镀镍是不是一个意思?---请教

楼主(2011-06-04):
客户图纸要求沉镍
镀镍是不是也分挂镀和滚镀呢
价钱相差有多少

网友:
不会 坐等高手讲解 高手快来啊

网友:
挂镀和滚镀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看产品的大小,小产品肯定是滚镀了,比如螺丝,大产品肯定是挂镀了,比如轴承,大的缸体等,滚镀是把产品装在一个小桶里面滚,你想啊大家伙怎么装怎么滚,挂镀是挂在挂具上,主要做大件,当然小件也可以,但是生产效率严重下来了,而且成本很高,你客户的要求应该是电镀镍,等离子镍估计不可能

网友:
哦,忘记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化学镍,化学镍和电镀镍的镀层理化性质有点不同,化学镍更好,就是不要电的那种,是靠化学反应沉积上去的,貌似化学镍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化学镍,也有叫化学沉镍的。

网友:
有一种电镀工艺叫无电沉镍,就是说的化学镍。
你客户的要求应该是无电沉镍吧 !!!

网友(2011-09-27):
纠结于电镀镍与无电沉镍……
电镀是通过电解,使镀液中的金属阳离子(Ni+)在工件表面沉积形成镀层的方法。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可形成较厚镀层,但工件受镀槽尺寸限制。
无电沉镍,属于化学沉积,在金属的催化作用下,通过可控制的氧化还原反应产生金属的沉积过程。化学镀技术具有镀层均匀、针孔小、不需直流电源设备 、能在非导体上沉积,但沉积速度慢,镀液稳定性低,寿命短,生产维护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