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度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6-04):
图中两个位置度如何理解?如何评价及计算?谢谢!A基础为垂直于孔轴线的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解释下!我是个初学者!望指点!

网友:
这是谁画的图?可以一起讨论:

1)0.8的位置度公差有没有必要这么标,不标按未注算,加工能不能达到?
2)是不是可以有更容易让别人理解的标注方法?毕竟从设计意图看,这几个孔位应该要求不高,这样标位置度,只是为了显摆一下。
3)右上位置度怎么只有一个基准A,另外一个方向呢?
4)基准B和基准C的理想中心要素有一个方向是一致的,怎么可以同时做基准?
5)腰型孔很多时候为了穿螺钉调整用的,本来应该有间隙放足余量,而且看公差值1.1,就没有必要这么标了。
6)一般,我个人意见,用位置度来标的话,起码要在0.05一下,才有必要,以引起加工者注意,也要让品检注意检验,换算检验值。
7)左下位置度框下多了一个“BOUNDARY”,是指圆弧边界呢,还是按照位置度定义来理解,指圆的理想中心线要素。

以上,希望楼主一起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不理解?你自己理解多少就说多少。

要是位置度定义不理解,可以看看公差教材,也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按照国标理解,就算咱们解释难道不也是按照国标解释吗?呵呵呵,人家不愿意看基础,在这里讲基础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一个位置度,只有一个基准A,我的理解是垂直度要求

网友(点评):
对,就是垂直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同意你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现有工具的限定,没有三坐标,可以说这个尺寸没法测量咯!谢谢!

网友(点评):
由于公差很大,可以结合方箱加卡尺之类的常规量具分别测量各参数相当于某一个基准的尺寸,手工记录下来画在纸上,再简单换算。如果长孔直边和零件长边平行较好,也可以直接用长边作基准间接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设计一个专用的检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