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激光切割机和我们通常说的激光切割机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11-06-04):
请教:光纤激光切割机和我们通常说的激光切割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波长不一样,传导类型不同,功率有差别,通常的激光切割机的光路是‘飞’的,

网友:
不能用眼沒有防護看到

网友:
简介

  光纤激光切割机是利用光纤激光发生器作为光源的激光切割机,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代表。
  佳铁自动化研制的LS-3015是我国第一台配套德国IPG公司的光纤激光发生器的机器,它既可做平面切割,也可做斜角切割加工,且边缘整齐、平滑,适用于金属板、玻璃等高精度的切割加工。比起普通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更节省空间和气体消耗量,光电转化率高,是节能环保的新产品,也是世界上领先技术产品之一。
编辑本段
产品特点

  标配加厚锌铁合金蜂窝巢工作平台,双层加固中部平台,使大幅面激光切割也能像小幅面切割一样高速平稳,光衰一致、切割精细、无焦边,尤其适合服装面料的切割裁片及布料的快速打孔。可根据加工需求选配履带工作平台及单/双激光头。
应用范围
  适用于各种纺织服装面料。  光纤激光切割机
技术参数
  激光类型 CO2封离激光器
  激光输出功率 65W 80W 100W可选
  切割幅面 1600mm×1000mm
  切割(空程)速度 0-30000mm/min
  运动系统 脱机运动控制系统、步进传动
  供电电源 AC220V±5% / 50HZ
  支持图形格式 AI、BMP、PLT、DXF、DST等
  标配 强制水冷循环系统、微型空压机、550W排烟机
  选配 高压吹气电磁阀和控制板、加装辅助激光头、
  履带式工作平台、恒温冷水机、全伺服系统

网友:
缺点是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
国内用CO2应该多一些,光纤的防护要求必较高,切割不锈钢没有优势,整体成本要高,光电效率高,维护简单。

网友:
小功率,小零件切割。各有各的优势,不然就没有广告效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