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直径φ怎么变成一串字母?

楼主(2011-06-04):
工程图标注直径φ怎么变成一串字母?
见下图~

网友:
我想应该是字体设置不正确,。。。

网友:
试了几次,只有改动尺寸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请问你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吗?一起期待高手的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性能问题
2.gtol文件随坏。附件中文件下载后解压放到.安装路径下.\lang\chinese_simplified\gtol.sym
(最好先把原来的备份)

网友:
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4-04-15):
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启一下软件,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虽然不舍得银子,但是实在想学点东西,哈哈

网友(2014-07-04):
也经常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