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32万能卧式铣床走刀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4):
我厂现我一台X6132万能卧式铣床,现在情况是:
工作的的左右走刀可以运行,但是上下和前后都不动作,请教可能是那些问题产生的,现在我们这个电工已经修了两天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修好,一点进展也没有,现在生产任务又特别紧急,那端午节都放不成。望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楼主:
怎么能没有人回答啊,大家都过节去了唆。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咋的,大家都不知道啊,望大家给个答案吧

网友:
看扳把的电器压板 压住下面的开关没有,检查电磁离合器吸合情况,检查826部分的齿型离合器啮合情况,检查电磁离合器的摩擦片情况,检查电磁离合器的碳刷,检查扳把的鼓轮磨损情况。

网友:
估计是扳手鼓轮处有问题,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机床电器原因、三楼的同志考虑的比较多了、参照他的检查下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上面横向扳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