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基准”或“基准体系”的基准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6-04):
组合基准比如一个三段轴的左段和右段A-B,三基准体系比如一块板的三个面A|B|C,暂且这么写吧,我往往看到的都是其他要素对这些基准的同轴度或位置度要求,但对于这些基准之间的彼此关系,不甚了解,搜了许久,茫无所得。
也就是说,A轴段与B轴段之间的同轴度,或A、B、C三个面之间的位置关系,要不要再作要求?
虽然了解一些名词如“模拟基准”等,但没有一处资料能说的让人明白无误的。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
小谈如下:

A-B基准,一般是由工艺保证,比如,两顶针车削,比如磨削,一般两端都要打中心孔且要保留,这时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检测基准是统一的,至于A-B基准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至少,譬方说,C轴段对A-B的跳动不大于0.03,A-B至少不能大于0.03吧,不然结果就不对了,也就是说,只要加工保证了“C轴段”要求,A-B要求是隐含在内,它是保证结果的一个过程之一。

A-B-C基准,一般就当做坐标系的X-Y-Z,Z是高度或厚度方向,X-Y是肯定要有垂直度要求,而且垂直度的要求至少不应大于其他参考三基准的位置度公差。Z一般也有平面度要求,如果是薄板就不提与X-Y的垂直度要求了,如果X、Y、Z大小相当,它们三者的垂直度都要提。

其实,无论,两基准,还是三基准,任何要素以两/三基准做出的形位公差值,都要“默认”有一个“包容原则”,如果不想包容,以实际设计意图/实际装配来研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譬如说“最大/最小实体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敝人这个行业的图,精度很低,国外大公司的图纸上写着,所有形位公差0.5,线性尺寸不带小数点的也是0.5,带小数点的是0.25,多省事,哪像我们,整天战战兢兢不知道该取多少。

网友(点评):
还有个问题:我多次发现老外图纸按照我们标准自相矛盾。人家解释说:虽然图纸标注公差这么大,但是我的机床都干在零线;我们多数加工习惯,是点到即止,刚刚进入公差带就打住,或者只要在公差范围内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国内很多设计包括大公司未必这么想。举个例子,这几天正在做一个空间交错孔系的距离检具方案,用户是大公司(我没有资质和人家直接打交道,通过第三方进去的,以人家的名义),一组同轴0.05的孔,和另一组空间交错同轴度0.05的孔,孔距公差是+/-0.02。这样的用户很多,每次都要和人家解释,甚至找他们的设计问问他的真实意图,很多时候人家就烦了

网友(点评):
还是同轴度公差包容孔距公差!有什么不对头?相互独立?

网友(点评):
w忘了!是交错!!!这图嘿嘿有点意思!

网友:
一方面是设计人员没有精确理解设计意图,没有仔细计算公差,多数是闭眼估算的,不考虑怎么加工,怎么检验。随便标个位置度,随便加个M,你让他自己检,出检验报告就傻眼了。  空间多面的孔位,在复杂箱体上很常见,一般是由一个共同的基准拉尺寸,这个基准面精铣后作为下一工序打孔基准,90度的螺旋齿轮轴的轴承孔都是这么干的,决不会两面孔直接挂钩关系,设计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