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时如何设置线宽啊?

楼主(2011-06-04):
请问打印时如何设置打印线宽呢?
在线宽不显示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打印出粗细不一样的标准图啊?

网友:
粗实线设为0.5,细实线为0.2

网友:
打印样式表中根据颜色设置粗细

网友:
可以用颜色打印样式。在打印机界面下:打印设备-打印样式表-PCCAD-编辑,编辑对话框下框选所有颜色,再将右边的线宽调整为细线(本人一般将其选0.08-0.13),然后再点击代表粗实线的颜色(本人绘图时就将所有粗线全用绿色),再选右边的线宽为粗线(本人一般设置为0.25-0.35).

网友:
这个还要教啊 在经济区打印样式里面设置 打印多试几次不就解决了啊

网友:
画图的时候设置好啊

网友:
国标推荐粗实线/细实线为0.5/0.25,和0.7/0.35两个组合,在图层设置里设置后即便图中没显示线宽也可以的

楼主:
原来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的!所以才来请教下大家
现在可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