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包装用袋装干燥剂的振动送料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1-06-05):
请教社区高手,如题“食品包装用袋装干燥剂的振动送料有什么好方法?”
现有一方案需做,散装袋包干燥剂(70mm*70mm)要求整齐排列好输送放入食品袋中。

网友:
自动投包机就是干这个的。先不切断,用叠袋机叠好在箱子中,然后上投包机自动切断投入。。速度可达200

网友(点评):
我司的投包机能达到300包/分钟,可是造价偏贵没什么市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刀”大侠,您所说的我司有做(可是速度只有60袋/分,客户要同时解决两台包装机的用量120袋/分)。
要怎样改进才能达到200袋/分?

楼主:
有特别的要求,一定要散装投料。
有请各位行业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有的,怕切坏了,污染主料。所以一定要散装投料。

网友(点评):
同意,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全自动的散投机啊,断刀兄有想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但我想知道,投包机从60包/分提升到200包/分,应改进哪几个部位?
请“断刀”大侠 赐教!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投包机速度可以到100包/分,再提速就会过载报警。动力是个小步进电机.我公司不做这个所以没去研究,不知伺服电机做动力会不会可以提速。

网友:
整齐堆垛,垂直下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
物料现状是杂乱的一箱“干燥剂”,怎样整理成您所说“整齐堆垛,垂直下料”,再有垂直下料怎样处理才能一包包投到包装盒中?
烦请大侠一一指点。有劳!

网友:
坐等详解,学习了,嘿嘿

网友:
提速不是机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断刀大侠。

网友:
前辈:
我不懂机械,但是尝试用TRIZ理论分析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您有用。
据您所描述的状况,您现在所面临的一对矛盾应该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系统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改善:生产率
恶化:系统复杂性
通过这对技术矛盾,查询阿奇舒勒矛盾矩阵,得到创新原理12、17、28、24
第12号原理:等势原理-改变操作条件,以减少物体提升或下降的需要
           例如:工厂中操作台同高的传送带,巴拿马运河的水闸
第17号原理:空间维数变化-A,将物体变为二维(如平面)运动,以克服一维直线运动或定位的困难;或过渡到三维空间运动以消除物体在二维平面运动或定位的问题,如螺旋体可以减少占地面积。
                      B,单层排列的物体变为多层排列,如立交桥,印刷电路板的双层芯片
                      C,将物体倾斜或侧向放置,如自动垃圾卸载车
                      D,利用给定表面的反面,如双面的地毯,两面穿的衣服
                      E,利用照射到临近表面或物体背面的光线,如苹果树下的反射镜
第28号原理:机械系统替代-A,用视觉系统,听觉系统,味觉系统或者嗅觉系统来替代机械系统,如,用声音栅栏替代实物
                     B,适用于物体相互作用的电场,磁场,电磁场,如混合两种粉末,用电磁场替代机械振动使粉末混合均匀;
                     C,用运动场代替静止场,时变场代替恒定场,结构化场代替非结构化场
                     D,利用带铁磁粒子的场作用
第24号原理:借助中介物-A,使用中介物实现所需动作,比如用拨子弹琴
                      B,把一物体与另一容易去除的物体暂时结合,比如,饭店上菜的托盘

希望能为您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网友:
在网上看到好像是深圳一家,自动投包机速度可达到180

网友:
食品包装用袋装干燥剂的振动送料不好实现吧,没有方向性,可不可以用链板供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可否详细说说板链供送的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高速供送条块状或异形物件均能适应,其运动阻力小,可以使干燥剂准确快速的装入包装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提供应用的案例或相关使用的图片或视频吗?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我学的是包装机械,但是工作的不是这个,所以,我现在也是停留在理论阶段,实际经验很少,还需要各位多多指导,不好意思了。。。。。。。。

网友:
整齐堆垛,垂直下料,或者参考分页机的原理也可以分

网友(点评):
分页机的原理应该不能分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的分页机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见过你一个在我们码垛行业用的整列机构速度相当快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般的分页机构"大侠可否详细解析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可否上传图片或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视频我是在百度上看到的,我到是觉得你可以借用那种机构,我当时看到那种机构的时候我就觉得遇到高手了

网友(2011-08-04):
用单片投包机就行,国家专利的机器

网友(点评):
谢谢!还有专利了呀!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你有更多的这个资料吗?百度找不到诶

网友(2012-02-01):
4台机器一起投料,可以解决!

网友:
有点难度!不过应该能解决。
速度翻倍的提高,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改机构入手啊1

网友(2013-10-16):
高速旋转离心机内顺序堆码切向控制连续快速投料装置可以视为一项简单而实用的技术,旋转离心机内顺序堆码的包装袋在园周边有两个切向控制出口,离心机每转一圈就可以定时定向送出两个包装袋,如果每分钟旋转500转就可以投送1000袋。在不影响投料的情况下该机采用停机装料并可以备份数个旋转离心机轮流控制投料。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点评):
不用谢,其实回复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点评):
旋转离心机定时定向投送料袋可沿导向槽输送进入食品袋中。

网友(点评):
旋转离心机定时定向投送料袋可沿导向槽输送快速准确地进入食品袋中。

网友E:
既然已经散掉了,那就赶羊入圈呢?

类似下图。。。一个出口没那么快,我就多加几个出口。。。

网友F:
我们这都是振动盘理料,但是通过光电与气缸配合实现单个投料,你是一个食品袋装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都是振动盘理料,但是通过光电与气缸配合实现单个投料,你是一个食品袋装几个?

每袋1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袋1包。

我们上次给一个瓜子厂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是一个包装袋放一个脱氧剂,就是用振动盘解决的

网友(点评):
振动盘送料怎么能达到200袋/分?

网友:
这个是这样振劲盘上枓在输送过程实现自动排列堆叠投放,不一定很大但动要求准确

网友:
高速旋转离心机内顺序堆码切向控制连续快速投料装置可以视为一项简单而实用的技术,旋转离心机内顺序堆码的包装袋在园周边有两个切向控制出口,离心机每转一圈就可以定时定向送出两个包装袋,如果每分钟旋转500转就可以投送1000袋,被投送的包装袋可沿导向槽输送快速准确地进入食品袋中。在不影响投料的情况下该机采用停机装料并可以备份数个旋转离心机轮流控制投料。

网友(2018-12-14):
利用机器人无序分拣,可以的

网友:
料仓+输送线+机器人+视觉   这个可以保证稳定而高效的工作。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散掉了,那就赶羊入圈呢?

类似下图。。。一个出口没那么快,我就多加几个出口。。。

感觉会堵住。。。它的物料不是圆的。。。

网友:
感觉和我们公司的药瓶里干燥剂投放有点接近,一分钟160包

网友(2019-06-18):
请问前辈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X/ k  |+ C7 k

网友(2024-04-01):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2024-05-14):
这个可以自动无序理袋机可以做到150袋一份钟,理成一袋一袋的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