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片R角问题

楼主(2011-06-05):
      请问 精车,半精车,粗车的R角和槽型关系
比如说 株洲的外圆负角刀片
       CNMG120404-DF YBC251 这个是精车刀片R角04
       CNMG120412-DR YBC251 这个粗车刀片 R角是12 就是槽型不一样。(DR是株洲粗车槽型)
       CNMG120412-DF YBC251 也是精车吗R角12(DF槽型是株洲精车槽型)
        CNMG120412-DR YBC251 和 CNMG120412-DF YBC251  R角一样,一个粗车一个精车?

楼主:
小弟菜鸟,多指教。字数补丁。

网友:
R角的大小跟表面质量有关,跟背吃刀量有关,跟排屑有关。

网友:
刀片槽形是根据被加工材料、形成切屑状态等因素设计的,各厂家都有自己的设计槽形一般都分为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槽形。粗加工槽形注重刀刃强度适应较大的进给和切削深度,精加工注重刀刃锋利适应较小的进给和切削深度。
刀尖半径影响刀尖强度、散热、加工表面粗糙度,它是切削加工的关键因素。粗加工在不产生振动时尽可能采用大刀尖半径,大的到尖半径提供了高强度的切削刃,可以用高的进给速度。小刀尖半径切削刃强度低适应精加工。

楼主:
还是没搞懂,能举个粟子吗?

网友:
1楼列举刀片的DF槽形前角为12°和16°复合角度,楔角为90°-12°=78°。DR槽形前角为5.5°,楔角为90°-5.5°=84.5°。所以DF槽形切削刃强度低于DR槽形,但前角大锋利适应精加工。同样的刀尖半径1.2为什么一个是精加工一个是粗加工呢,首先是槽形决定的,另外为了获得高的表面精度在走刀量一定时就要选择大的刀尖半径。表面粗糙度与刀尖半径、走刀量有以下关系:最大理论轮廓高度R=走刀量fn²/8X刀尖半径rX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字数补丁.字数补丁.